求助 有刷电调控制

楼主(2017-04-23):
我用的天地飞8遥控接无刷电调电机一切正常,接有刷双向电调,开电后就只能控制一下就不受控制了,重新拔插电池后,也是只能控制一下就有停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了,新手不懂,还有用一个有刷电调接两个电机可以控制方向吗,遥控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油门要怎么设定,谢谢了

网友A:
有刷电调在板控上用  是要接升降通道  楼主没弄错了?

网友:
方向舵机接在副翼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调在板控上用  是要接升降通道  楼主没弄错了?

请问升降通道是什么通道

楼主:
是不是就是1通道,飞机的升降通道

楼主:
通电后还是只能控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1通道,飞机的升降通道

是的  就是飞机用的1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后还是只能控制一下,

我经常用天9上有刷电调玩船 从没碰见这个情况

网友(2017-06-10):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是油门变到全油门后就不受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