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手感问题

楼主(2017-04-23):
请问一下k110遥控器的摇杆手感和D7e相比,会差多少,还是差不多?为啥我总觉得原装遥控器摇杆松松垮垮的。

楼主:
现在考虑要不要淘个改好的d7e

网友A:
K110没用过,手头有三个D7E,手感都不一样的说

网友B:
比較喜歡D10手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較喜歡D10手感

个人觉得D10 比扶他爸手感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没用过,手头有三个D7E,手感都不一样的说

一致性真有这么差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喜歡D10手感

就是体积大我喜欢小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D10 比扶他爸手感都好

既然大家都推荐10那我就再淘淘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致性真有这么差么,谢谢!

个人觉得D7E手感应该比K110好,D10手感好过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D7E手感应该比K110好,D10手感好过7E

谢谢!

网友:
d10是双轴承,手感当然好,futaba是进口货,质量好,d10算国产良心货了,而且开源,有国外高手写刷机rom,而且厂家刻意不堵上升级接口,双赢!推荐d10

网友:
d控还是可以的,同价位没对手

网友:
k110的控只能是玩玩,别谈手感。玩具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