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70尾巴高频金鱼尾怎么破

楼主(2017-04-23):
刚买的470lp。pnp原厂电装,前天试了一下。飞起来尾巴疯狂甩高频鲸鱼尾怎个机身都在抖动。于是就下来检查。尾桨是连着横轴做的平衡没问题。双推也顺滑。轴传也是按照说明书顺序装的反反复复检查排除很多地方都没问题。求大神指导怎么回事

楼主:
不是轴传哈。打错了是轴承原谅我没读好书

网友A:
感度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吧

降到最低都没用用的mb

网友B:
和你情况一样,换了几块钱的尾桨就好了,以后很快还会有舵机虚位大,尾舵不锁尾情况出现。

网友C:
用好盈电调,我的换了电调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到最低都没用用的mb

用的什么控?感度多少?

网友E:
什么锁尾舵机,用套装带的微型舵机肯定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锁尾舵机,用套装带的微型舵机肯定金鱼尾

mb陀螺仪,貌似是455微型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控?感度多少?

用的14sg,锁尾感度一开始设置的中等,现在已经调到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b陀螺仪,貌似是455微型锁尾舵机

换中舵锁尾,470用微舵锁尾必定金鱼尾无解

网友F:
mb上陀螺仪的频率设置到最高即可,333或555hz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mb上陀螺仪的频率设置到最高即可,333或555hz好像

设置的333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14sg,锁尾感度一开始设置的中等,现在已经调到低了

FUTABA控MB的感度设置不要超过50,我一般38左右锁的很好。

网友:
取消原厂电调定速或改用其他电调定速(比如好盈)
最好直接陀螺仪定速

就是原厂电调定速这个罪魁祸首,起吗我的之前是这样

网友:
理由我猜想一个是皮传受力本来就相对软,然后亚拓这个定速感应频率(非专业人士,我自己大概给的称呼,下同)大概非常难匹配,应该是加减速感应频率问题。后来索性换了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控MB的感度设置不要超过50,我一般38左右锁的很好。

兄弟 是不是普通模式和3d只需要把这里设置38%?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是不是普通模式和3d只需要把这里设置38%?

是的,根据试飞情况再微调

网友:
让我们热烈欢迎托子E39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 是不是普通模式和3d只需要把这里设置38%?

晕,你的锁尾模式是AVCS不对的改成norma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你的锁尾模式是AVCS不对的改成normal

可是我的700控上面啥也没改。飞的一根棍啊

网友:
470原装套装是没问题的,就是电调甩尾,锁尾感度70,绝对没问题,查找机械原因吧,mb设定如果是新手,好好看看对岸高手视频,老手的话略过,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之前也有一点点金鱼尾,换大中型窄频锁尾舵机,然后尾舵频率改560hz就解决了,其它改善的地方有尾桨换成金属的,塑料的必定金鱼,尾变距一定要调整到顺滑,不能有虚位,mb锁尾感度中等即可,上面的旋钮不用调,用默认,悬停的话直升机转速要至少65%以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好盈电调,我的换了电调解决的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电调设置成定速模式后电机达到目标转速就会有快速断电又恢复,造成电机和机身抖动。每秒有一到两次。把电调设置成缓启动不带定速就好了。这种情况可以将电调返厂维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之前也有一点点金鱼尾,换大中型窄频锁尾舵机,然后尾舵频率改560hz就解决了,其它改 ...

还没解决呢,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现在准备换电调尾舵机试试,感觉这pnp完全就是为了买m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电调设置成定速模式后电机达到目标转速就会有快速断电又恢复,造成电机和机身抖 ...

诶,我的是刚装完机就这样。还没飞过。真是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我的是刚装完机就这样。还没飞过。真是蛋疼

我的470已经炸了,不飞这个机子了,问题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我的是刚装完机就这样。还没飞过。真是蛋疼

把电调设置成缓启动不带定速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好盈电调,我的换了电调解决的

你换了好盈多大的电调?我想换个好盈100A铂金V3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换了好盈多大的电调?我想换个好盈100A铂金V3不知道能用不?

100太大了,我换的v4  60a。其实v3 50也够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00太大了,我换的v4  60a。其实v3 50也够用了

主要是60A就比100A只便宜30块钱,还不如就买100A的

楼主:
今天继续试验了几次,发现下了尾桨夹震动不大,上了桨夹不上桨震动也不大,一上桨,尾管两根支撑杆,尾舵拉杆。就开始共振。几根管子都震成重影了。可以是桨夹单独做了平衡。然后尾桨配合桨夹又做了平衡。变矩也很顺滑。可是就他妈抖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试验了几次,发现下了尾桨夹震动不大,上了桨夹不上桨震动也不大,一上桨,尾管两根支撑杆,尾舵拉 ...

所以说换金属桨夹,和450L的好像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60A就比100A只便宜30块钱,还不如就买100A的

关键是100a太大了,体积太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60A就比100A只便宜30块钱,还不如就买100A的

定速效果不一样,而且v4有log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定速效果不一样,而且v4有log功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说换金属桨夹,和450L的好像通用

已买金属尾巴,明天到货。在测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没解决呢,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现在准备换电调尾舵机试试,感觉这pnp完全就是为了买mb

和电调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和电调没关系

试过了 没用,而且调了mb灯就变成紫灯,不但仍然震动,还锁不了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