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无刷 穿越 就差个头罩了

楼主(2017-04-24):
新人发制作贴

配置清单:
Doinker 80 KIT机架 + 送的透红的1935桨
F3 飞塔
化骨龙1104
DYS 25mw 200mw 图传
806摄像头
mini osd (刷了mwosd,方便通过遥控改PID,显示电压,低电提醒,记录飞行时间,还是很不错的)
电池 550mha

之前试过75mm和88mm的机架,飞起来没多久就方向漂移严重,转弯更加是严重失控侧滑........
这次机架飞控加了垫圈防震,效果明显,漂移和转向不跟手问题基本解决,默认PID调低了一点就很稳了,后面找时间在细调吧,先玩几天再说,这个机架问题实在折腾太久了

这个机架最惊喜的地方是挂电池的方式,550的电池刚好前后卡死,加两条橡皮筋就可以很好的挂问
因为加了OSD,中间有点高了,回头再搞个头罩,目前失控倒扣的话,估计上面的摄像头和OSD分分钟解体,呵呵...........

网友A:
机机装的好整洁,以后楼主可以用带OSD 的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装的好整洁,以后楼主可以用带OSD 的飞塔

以后肯定买一体的,这个飞塔买了一段时间了,当时还不知道OSD为何物,呵呵

楼主:
多谢

不过目前线很多裸露了,估计容易被挂到,接下来机架稳定的话,要好好练练飞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过目前线很多裸露了,估计容易被挂到,接下来机架稳定的话,要好好练练飞行了。

这个机架不太耐摔。。练习的话一炸就容易裂。。虽然裂了继续飞也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不太耐摔。。练习的话一炸就容易裂。。虽然裂了继续飞也没啥。。

这样啊,看来得上打印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看来得上打印版的?

打印版的确很耐炸就是稍微重了点。。我正在想折腾碳纤维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版的确很耐炸就是稍微重了点。。我正在想折腾碳纤维板的

碳纤维板的选择也不少啊,我之前是GT90的机架,现在闲置了

网友B:
马上就有耐炸版机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纤维板的选择也不少啊,我之前是GT90的机架,现在闲置了

90gt 安装孔位太折腾了。。想搞个80正X加90gt桨保护圈,那个保护圈还是相当耐炸,这样一套想拿来练习,感觉是自己太折腾了。。不一定有这样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上就有耐炸版机架了

目光无法从你的头像移开啊,哈哈哈哈

有啥好机架推介,小机架家里飞,要有护罩才行,怕打坏东西或打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gt 安装孔位太折腾了。。想搞个80正X加90gt桨保护圈,那个保护圈还是相当耐炸,这样一套想拿来练习,感 ...

是啊90GT的孔位就不想说了,实在........设计得.........

昨天家里试了一下,目前悬停油门要60~70左右,难道是我整体重量太高啦?中点调了也没法50%油门悬停,实在无语
还得继续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90GT的孔位就不想说了,实在........设计得.........

昨天家里试了一下,目前悬停油门要60~70左右 ...

可能是那个桨的关系,106g应该不重啊。。我挂上runcam 2总共快150g都差不多7,8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个桨的关系,106g应该不重啊。。我挂上runcam 2总共快150g都差不多7,80%油门

昨天试着剪了2寸5叶的桨,发现可能误差比较大,噪音很大
我看你蓝色桨也是自己剪的吧?

有没挂runcam2的图看看,看来我要继续尾随你的节奏啊,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试着剪了2寸5叶的桨,发现可能误差比较大,噪音很大
我看你蓝色桨也是自己剪的吧?

那个兰色的桨也是自己剪的。。狗直接和电池绑一起了。。手上暂时没照片。。不过挂上狗机动性太差。。勉强飞飞。。飞完电池的线都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兰色的桨也是自己剪的。。狗直接和电池绑一起了。。手上暂时没照片。。不过挂上狗机动性太差。。勉强 ...

狗用穿越电还是用狗自己的电?
打算学论坛兄弟直接挂个hmdvr录着先,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用穿越电还是用狗自己的电?
打算学论坛兄弟直接挂个hmdvr录着先,呵呵

用狗自己的电。。只是做做测试然后放弃了。。80大白实在没那么多动力。。

网友C:
  550maH电池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自己的电。。只是做做测试然后放弃了。。80大白实在没那么多动力。。

确实,估计挂狗得130或150的机架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maH电池能飞几分钟?

室内温柔转圈4~5分钟吧,室外还没仔细测试

网友A:
新的80Kit 机架保护圈比原来厚了不少,机架重了5g左右,周末终于可以把炸的惨不忍睹的老机架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80Kit 机架保护圈比原来厚了不少,机架重了5g左右,周末终于可以把炸的惨不忍睹的老机架换了。。

你不是才换了白色那个吗?

我比较期望圈加大到能直接用2寸50mm的5页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是才换了白色那个吗?

我比较期望圈加大到能直接用2寸50mm的5页桨

炸了两三次就四个圈断了三。。某宝已经有45mm 五叶了可以塞进这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两三次就四个圈断了三。。某宝已经有45mm 五叶了可以塞进这个机架

打印的还是注塑的?给个地址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两三次就四个圈断了三。。某宝已经有45mm 五叶了可以塞进这个机架

哦,你说桨啊,搜索到了
我家里一堆50mm的桨呢,昨晚刚剪了一套,48mm的,平衡还可以

网友:
550电池飞多久?

楼主:
室内温柔4-5分钟,室外翻滚、暴力日地球不到3~4分钟

网友D:
好飞机啊!!!!!!要想入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飞机啊!!!!!!要想入一架!!!!!!!!!

还是挺耐摔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