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Pagoda ll”天线使用情况

楼主(2017-04-24):
一周前就已经收到顺丰发来的Emax 新款天线 【Pagoda ll】

下面给大家简单开个箱
这个纸条是银燕一贯的风格,大家都知道银燕的动力系统产品很出色,不知道
这新款的天线会不会有意外收获

包装也是银燕的一贯风格,透明小盒盒,也可以当零件收纳盒很实用。
两根白色LHCP 50mm 即大家说的左旋极化天线,提醒大家一般天线都是
右旋极化的,而发射接收端需要使用相同极化方向的天线使用效果最好。

我们可以看到天线的做工还是属于比较精致的,上方有热缩管包覆,
可以看出手工制作的痕迹

天线的形状是如此奇特,不知接收效果如何呢。

装机效果展示

简单评测篇

将飞机放置于距离屏幕10米开处,利用鹰眼显示器自带的接收信号强度做对比
手头有的评测天线,肥鲨,大力,beerotor,黑羊,进行交叉对比实验

黑羊天线 VS EMAX天线
左:89  右:98

左:83 右:90

FATSHARK VS EMAX
左:89  右:95

左:90  右:97

左:84  右:96

DALRC VS EMAX
左:94  右:94

左:93 右:96

左:97 右:99

控制变量对比 将两组天线更换位置
EMAX VS DALRC
左:94  右:90

左:90 右:89

虽然这是一个环境比较粗略的实验,但是保证了相对变量的恒定
也就是说试验环境是公平的,排除了接收机发射机对天线的影响。

个人也不喜欢吹得浮夸的产品,效果好才是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唯一途径。
希望银燕能在今后推出越来越多优质新品造福模友。

天线作为一款影响穿越机飞行安全的重要设备,一旦使用劣质天线,图传无法看清
将导致飞机坠毁伤人。

网友A:
新手求教,请问左右两个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教,请问左右两个数字代表什么

是指屏幕内置双接收机信号强度

网友B:
这种对比不如飞出去实际体验下,航程可以设置固定路径 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比不如飞出去实际体验下,航程可以设置固定路径 对比下

之后会有dvr录像实测

网友C:
对于宝塔2天线。我只能呵呵一下。上张图片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宝塔2天线。我只能呵呵一下。上张图片自己看

可否上一下其他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上一下其他天线的

手里天线不多。简单测试了几个。kingkong的蘑菇驻波爆表了

网友:
设备型号

网友:
老哥麻烦你出山,弄个天线的对比啊,,不然小白会迷茫的

网友:
驻波比越小越好,这是射频界都知道的,后面的蘑菇天线驻波都比宝塔的大,说明宝塔天线性能要比下面几个要好,不过单单驻波越小不能表明天线性能越好。还有谐振点,方向性,增益,频宽之类的。

网友:
这个仪表可以买一集装箱的天线了
天线当发射用时,对驻波要求高些,做接收时,驻波2以下对效果影响就不大了,更关键的是辐射图和效率的差异
宝塔对外宣称的是高的极化隔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实际效果有待实飞检验

网友:
楼上2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增益。驻波都很关键。不过我感觉第一步得先看天线的谐振频率吧?实际发现15元的山寨天线谐振频谱最好。正好在5.8g上。其他天线。根本不在咱们40频5.8g的范围内。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这款宝塔天线已经入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