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品牌的2600 4S电池泡水了,用不了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24):
某品牌的的2600 25C 4S电池泡水了,用不了了怎么解决?
这样的电池,还能拿去充电吗?

网友A:
电池泡水没事吧,看看插头,是不是氧化了,用刀刮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泡水没事吧,看看插头,是不是氧化了,用刀刮刮?

刚买的。泡水20分钟以上吧。是水机掉水里泡着,湖水其实是海水灌注进来的。不知道是否腐蚀了什么导致这样?还是电池保护电路位置出了问题所以不能用了?

里面水珠怎么把它弄出来?割开塑料薄膜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放电插头没反应?平衡头插BB响也没反应?
电池结构不复杂的,要是外观无损没有冒烟 的话,皮扒了看看呗,电极部分有没断开之类的。
或者就是放空了?
一般我们用的航模电池木有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插头没反应?平衡头插BB响也没反应?
电池结构不复杂的,要是外观无损没有冒烟 的话,皮扒了看看呗, ...

外壳是好好的,没冒烟也没胀气也没任何损伤。让它自然风干吧,过两天还有水珠的话,再扒了皮弄干它。
我没BB响耶。也没电压测量器,只有一个B6充电器。之前冲过一个胀气的电池充电,提示无法充电。也没baozha也没冒烟也没其他不良反应。
就是不确定,对这个泡水的可不可以试试充电???

有人试过泡过水电池充电的吗?呵呵呵!

网友:
我以前一块1s电池不小心给掉洗衣机洗了。拿出来也是没反应,后来插原厂充电器充了会儿电就行了

网友:
若是海水泡过就不行了,因为海水腐蚀性强呀,淡水泡泡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
还是小心点好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没电了,放充电器里还有13.X V(4S,最高只有16.8V)。
但是奇怪,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电,之前无法使用呢?是(我这里的湖是海湖来的,海水灌注进来养殖)水影响了电池质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没电了,放充电器里还有13.X V(4S,最高只有16.8V)。
但是奇怪,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电,之 ...

充电就好了。没电是因为海水导电,都被放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