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精灵3电池使用60次显示温度异常,售后不维修只换新

楼主(2017-04-24):
精灵3电池正常使用后不能充电,放飞机上显示温度异常,电压正常,没有电芯过放

在线咨询售后,说应该温度传感器问题,建议寄回维修

寄回后收到大疆邮件,维修款849+18运费,顿时懵逼,这不就重买了电池么?
再次在线咨询,技术说电池问题都没得修,只有换新

保修期内会给你换
过了保修期,你懂得
电池才放电63次
这样也叫售后?

网友A:
这么多天都是表扬大疆售后的,终于出来一个吐槽的。

网友B:
就买个全新的电池,找代理拿,也没这么贵。

网友C:
不知道寿命多长,我刚刚用了10次,等用到60次的时候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哈哈哈大疆就是骗人的货就是坑人别买大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天都是表扬大疆售后的,终于出来一个吐槽的。

好评送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寿命多长,我刚刚用了10次,等用到60次的时候看看什么情况

其他几块使用60+,暂时没啥问题,只是压降略大,电量50%留空电压3.5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大疆就是骗人的货就是坑人别买大疆了

不出现问题倒是挺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买个全新的电池,找代理拿,也没这么贵。

不修就不要了。明明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现问题倒是挺好使

你可以保证没问题吗?

网友(2020-02-22):
大疆售后始终是个迷

网友(2022-02-08):
温度异常,说明电池老化内阻大了,已经不适合高C放电。

实际上,像无人机这种放电,都属于杀鸡取卵的方式,以大大缩短循环寿命来换取续航时间(一是尽量充满造成过充,这一点最毁电池;二是高压聚合物电池为了获取高能量密度,本来寿命就很短)。

如果想要延长寿命,不是没办法,只能是人为降低续航(不要充太满,不要暴力操作,因为大电流会造成电池发热缩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