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双发练习水机经过调试成功试飞

楼主(2017-04-24):
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5617&extra=page%3D1

经过原贴诸位大神指点,加上自身思考,在拆除了浮筒上的水舵和调整后支撑架高度之后,轻松拉起,看视频吧

不过这台飞机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
超!重!了!
热熔胶的产物,也是没办法了,改天整个其他款的单发水机试试,尽量减重
还有一点忠告就是:玩水鸡在不装水舵的情况下最好要加大方向舵的舵面,否则转弯起来真的是蛋疼,风一吹就回不来

网友A:
相当不错,感谢无私分享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不错,感谢无私分享精神

下个目标是减500G重量,不过可惜板块没有人气

网友B:
顶一个!飞得很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飞得很猛呀!

这应该不算猛吧

网友:
降落太好了!

网友C:
问题不在水舵!在于机身和水鞋及水面的有个仰角,陆地上也一样,前三点前轮高后轮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在水舵!在于机身和水鞋及水面的有个仰角,陆地上也一样,前三点前轮高后轮低

不不不,左转的原因的确是水舵阻水,自己做的水舵大了

楼主:
过奖了,练习机水降没什么难度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不不,左转的原因的确是水舵阻水,自己做的水舵大了

淘宝有卖水舵的,8块钱吧,效果不错安装也方便,装在右边水鞋上,滑行还能抗反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卖水舵的,8块钱吧,效果不错安装也方便,装在右边水鞋上,滑行还能抗反扭

哦,忘了这是双发机,不考虑反扭……

网友:
既然是双发,为什么不考虑利用混控差速转弯呢?很容易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