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图传天线?

楼主(2017-04-24):
来飞FPV的 4轴,原来用棒子天线,飞机稍微飞远点、改变姿态就不停的闪烁。
想换成蘑菇天线,看好了黑羊的。
想问的是蘑菇天线需要买一对(发射、接收)吗?
发射用黑羊蘑菇、接收用其他品牌的平板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可以,都是同个频率的没问题。

网友A:
飞穿越蘑菇的表现会好很多, 用棒子天线会各种闪
如果用平板,体验不会太好。 因为大部分飞穿越的都是带眼镜飞的,而且穿越机的飞行距离都不远,速度又快。 人肉对信号的难度很大,也很难对上
如果飞机和接收之间没遮挡,蘑菇的信号就完全够,如果有挡,平板的信号也照样会挂。 还有不要迷信所谓黑羊,肥鲨,假货太多太多了。就算正品,价钱也是杠杠的
这个是折腾了很久总结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穿越蘑菇的表现会好很多, 用棒子天线会各种闪
如果用平板,体验不会太好。 因为大部分飞穿越的都是带眼 ...

谢谢你的分享,想问下,我是用来飞航拍的,接收也用蘑菇好还是平板好呢?平板用多少db的呢?
论坛上大多人用14db的,可黑羊没有,只有5db的。
如果配黑羊蘑菇加普通平板,距离大概能达到多少呢?是200mw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想问下,我是用来飞航拍的,接收也用蘑菇好还是平板好呢?平板用多少db的呢?
论坛上大多 ...

如何是航拍,接收屏幕和天线应该是架势在三脚架上,或者遥控器上的。 如果在4km以内的范围飞,用大角度的天线体验更好
增益在10dB左右,角度有100多度。如果这个距离用蘑菇,会力不从心。 用14dB的平板,飞机距离偏近,天线增益太高角度太窄,对信号相对麻烦些,没办法专注航拍的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穿越蘑菇的表现会好很多, 用棒子天线会各种闪
如果用平板,体验不会太好。 因为大部分飞穿越的都是带眼 ...

为啥俩肥鲨蘑菇的信号比肥鲨蘑菇发射四叶草接收远五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是航拍,接收屏幕和天线应该是架势在三脚架上,或者遥控器上的。 如果在4km以内的范围飞,用大角度的 ...

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俩肥鲨蘑菇的信号比肥鲨蘑菇发射四叶草接收远五倍

圆极化天线分左旋和右旋,如果俩天线的极化旋向不一样,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极化天线分左旋和右旋,如果俩天线的极化旋向不一样,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所以说应该棍子配棍子,蘑菇配蘑菇(同旋向),平板都可以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应该棍子配棍子,蘑菇配蘑菇(同旋向),平板都可以配?

大概意思差不多,但是不完整。 平板天线也分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的,必须和机载端的极化保持一致,如机载的棒子垂直,地面天线就必须是垂直极化,棒子打横用,地面也得打横,或者平板为水平极化。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于圆极化的左旋和右旋一样,两者之间都是不能正常收发的
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能与左旋或者右旋通信,理论上是3dB的极化损失,实际数值会有波动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A:
飞穿越蘑菇的表现会好很多, 用棒子天线会各种闪
如果用平板,体验不会太好。 因为大部分飞穿越的都是带眼 ...

中肯之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想问下,我是用来飞航拍的,接收也用蘑菇好还是平板好呢?平板用多少db的呢?
论坛上大多 ...

穿楼 200毫瓦图传不够    穿楼 黑羊1w+ 的图传 要好过 tank 800毫瓦的       要空旷的地方倒是会好很多很多     我在用黑羊的图传发射天线         但周围有个朋友说 图传发射天线高一点长一点的效果更好       关键穿越机姿态变化很快 经常有一个角度被自己的机身和电池挡了 偶尔花一下 正常

眼睛接收还是一般都还是会一个蘑菇+一个平板   ibcrazy 有一个六边形的平板  crosshair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A:
大概意思差不多,但是不完整。 平板天线也分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的,必须和机载端的极化保持一致,如机载 ...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