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井底之蛙,请教一下关于这两款发动机

楼主(2017-04-25):
本人井底之蛙,玩过的东西少,见识少,汉前想弄个小汽油机来玩玩,请教各位对GAUI T-10 和 Go-56 这两款汽油引擎了解的朋友:
1、暂且放下好不好不论,这两款发动机是不是同一级别的?
2、这两款引擎,哪一款相对来说比较好点?还是都差不多?
3、T-10可以装在NX4上,据说Go-56也可以?

网友A:
兩款都同一級別。都是GO生產的。個人用T10也沒什麼問題,現在,GO56也能裝N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款都同一級別。都是GO生產的。個人用T10也沒什麼問題,現在,GO56也能裝NX4

据说GO56比T10好?请教,如图,发动机上那个桨垫使用时一定要的吗?拆下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GO56比T10好?请教,如图,发动机上那个桨垫使用时一定要的吗?拆下会影响?

那個好些我也不知。因為我只用過T10。軸上的是一定要的。而且上面有磁鐵,汽油點火要需要

网友:
56散熱應該會好點
新版的散熱頭和曲軸箱散熱鰭有加大

网友:
gauit10就是go56的双胞胎姐妹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信息。

网友:
T10的散热器刀成那个鸟样是因为风扇座有干涉 。。。

网友:
我没用过,好像这两款是差不多的,唯一的好像里面的活塞连杆有要升级过的,带什么润滑油孔。
汽油机不懂啊。甲醇的55飞nx4还行,不过也折腾,现在我手上的直升机都不好出了。哎。。禁 飞的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