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高速螺旋改出经验分享(稍后上视频)

楼主(2017-04-25):
周末在高山峡谷飞X5,气流很乱,正常55空速巡航的时候突然一阵顺风,空速降到35瞬间进入螺旋,下降率每秒18-20米,刚开始在自稳模式下沿画面旋转方向打副翼可以减缓旋转速率,由于自稳模式舵量小无法遏止螺旋,只能减缓,反之则会加剧螺旋,增加油门也会加剧螺旋,该切手动模式后打副翼,由于舵量大,打满后马上停转且开始反转,后多次尝试修正,终于停止螺旋,切自稳拉起改出。高度从300米掉到-400米,惊险。

螺旋改出总结:
1.当进入螺旋后,不要紧张,马上收油切手动;
2.顺屏幕画面旋转方向打副翼,会马上体现效果,一般不需要打满,观察旋转速度,修正舵量,直到停止旋转;
3.切自稳,推油门拉起。

网友A:
.顺屏幕画面旋转方向打副翼……
需要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屏幕画面旋转方向打副翼……
需要理解一下

飞机实际旋转的方向是和屏幕画面旋转的方向相反的,仔细想想,飞机顺时针转,画面就会使逆时针转的,因为屏幕并没有转动,只是画面在动,所以顺着画面方向打副翼,修正方向就和飞机旋转方向相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实际旋转的方向是和屏幕画面旋转的方向相反的,仔细想想,飞机顺时针转,画面就会使逆时针转的,因为 ...

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B:
你又开始飞X5了,小胖飞的如何了

网友C:
-400是什么鬼?你高山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是什么鬼?你高山起飞?

起飞的地方和山谷高差有1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开始飞X5了,小胖飞的如何了

小胖撞树暂时没修

网友D:
说好的视频呢

网友D:
看起来是副翼往螺旋打,方向舵反螺旋打,油门根据特性调节(有些飞机收油有些飞机满油)

网友(2020-06-13):
如果航点模式脱控飞岂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