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的云台相机和图传能不能单独拿出来用?有高手搞过吗?

楼主(2017-04-25):
大疆的机子好,可价格高,必须忍受高价电池,实在不想用。自组的机子就是没有高清图传,大疆的太贵了!
能不能把精灵三的云台相机和图传板单独拆出来呢?理论上图传和飞控是独立的,应该可以的。有没有高手搞过呀?

网友:
云台和图传拿出来 好像云台自检通不过  不过可以传图像 也可以用遥控器操作相机  精灵3A云台 图传接线定义  云台和图传单独使用的话  要给云台接12V电  图传接 5V电  云台和图传之前也有一根线连接

网友:
带上主板可以    不然不行

网友:
应该是需要初始化,云台和主板通讯为CAN总线,要pojie一下总线协议,然后用一个单片机去模拟就行了

网友A:
我倒是一直想搞个精灵云台改成模拟图传,在用单片机去控制云台,苦于没有资料

网友:
都是专业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一直想搞个精灵云台改成模拟图传,在用单片机去控制云台,苦于没有资料

精灵3A/P云台和飞控之间是CAN通信  和图传不知道什么通信  3S的云台有AV信号接口

网友A: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需要分析它的CAN总线里面的数据,要不云台无法进行控制,除非不离开他的图传和遥控器,如果要完全独立去使用,就必须解析出接收机数据走CAN总线控制云台的指令。大家可以建个群,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我的QQ是42168129.
我想改他的目的是想用在FPV固定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3A/P云台和飞控之间是CAN通信  和图传不知道什么通信  3S的云台有AV信号接口

高手!搞出来造福魔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需要分析它的CAN总线里面的数据,要不云台无法进行控制,除非不离开他的图传和遥控器,如 ...

可以先用逻辑分析仪/MSO或者CAN总线分析仪来监听CAN总线上的数据进行分析,等有点头绪后需要做一块记录CAN总线上通讯的板子上天,因为云台会读取飞控姿态数据进行控制的。

网友C:
1:dji的云台都是由飞控imu给出姿态感度、再经过飞控处理给云台补偿量来保存平衡。
2:如果想摆脱飞控那么就得加imu和处理器来处理数据给云台=相当于是云台控制板了。
3:除非有dji的协议,不然不要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dji的云台都是由飞控imu给出姿态感度、再经过飞控处理给云台补偿量来保存平衡。
2:如果想摆脱飞控那么 ...

正解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2017-08-07):
只要图传 不要云台可以不 还有就是 这个飞机把他拆下来 放在其他机架上能不能飞

网友(2018-02-27):
我个人觉得云台稳定在云台自主上,IMU只给部分参数,这点很容易判断。云台对稳定要求远大飞机自身稳定性,如果单凭IMC给出的数据将无法满足云台稳定的要求,就想NAZA,悟空这些飞控上给出的云台修正波形一样,那样的云台根本没法用。
云台自主很高,基本除接收机输出对云台相机控制数据外,我觉得其他都是云台自主完成。CAN总线来的都是交互指令。监听CAN总线入手是方向。

网友A:
云台不过自检,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云台TF卡能给飞机升级的环境,那么要实现这个,飞机每次上电IMU会像云台发出读卡指令,云台回应这个指令,来达到判断是否有升级文件。所以云台与主控之间有一个初始化协议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云台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2018-06-28):
LS+1  云台不过自检 需要一个5V 一个12V 然后,过不了自检、、、CAN总线用单片机去模拟IMU数据更无从谈起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个主板上个云台上个图传 反正主板也不算大、

网友(2018-09-12):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过自检,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云台TF卡能给飞机升级的环境,那么要实现这个,飞机每次上电IM ...

还是你细心

网友:
广大模友真厉害,果然都是专业的,我也是想用它的云台,过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方法,另外有没其他的云台可以接上直接用的

网友:
看的我一脸懵逼

网友D:
只知道大疆云台要和飞机一块用,晕。

网友E:
谁要是能pojie小的云台就NB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