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教你用航模把妹【无线教练模式】

楼主(2017-04-25):
你想带新手?你想带女票?你想有更多欢乐?今天我们教你如何2个控一起玩!两控连接教练模式可谓是带女票一起玩的最佳方式。然而两控之间要拖一条长长的线也实在是很不便(且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大上,有时候甚至可能造成危险)。想摆脱教练模式之间的这条线也就不是很难办到!
原理上,教练模式和模拟器,使用的都是遥控器输出的PPM信号,区别只是教练模式里,学生机的PPM信号输入到了教练机;模拟器里,学生机的PPM信号输入到了电脑。至于这个PPM信号究竟是直接从遥控器通过有线输出过来的还是通过一个接收机的PPM引脚输出的对于接收端而言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就和改模拟器一样,我们只需要用一枚支持PPM输出的接收机接收学生机的遥控信号,然后将PPM信号输入到教练机即可。
这里我们用2台X9D做教练机为例。需要的材料很简单:
☆.一条舵机线。找一个坏舵机或者延长线剪下来一个最简单。
☆.一个教练控的教练接头,X9D是用3.5mm音频线公头,单声道/立体声均可。如果你的控是其他各种圆头方头都没关系,准备一个接头并且查出信号极合负极的针脚即可,以下都同理可用。
☆.一个XSR或者支持PPM的接收机。
☆.接收机连接线或者3P杜邦线。
舵机的正负极和接收机的正负极焊在一起,舵机线的负极和音频头的负极焊在一起,舵机的信号线和音频头的信号线焊在一起即可。
请忽略我的渣焊工。注意舵机和电池的正极不要和音频头的任何一端接触。舵机的负极和电池的负极都要和音频头的负极焊在一起(共地)。如果用的是立体声接头,舵机的信号线焊在音频头的左边(以上图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端即可。为避免不慎短路,用热缩管套好。立体声的音频头闲置的那个焊点可以直接剪掉不用。
立体音频头焊接定义(中心对应音频头尖部为信号\第二层对应音频头中间层为地线\第三层为靠近音频头底层无用)然后拧回音频头的外壳就完工啦!(渣焊工也看不到啦~~)
XSR接收机为例,只需要保留电源±线和PPM信号线,其它可以去除,焊接完成如上图
然后用舵机线插入X9D扩展槽中给接收机供电即可(供电不能接错,接错烧鸡不负责:0 针脚定义下至上为信号\负极\正极)。然后音频头插上X9D的教练口就像下图这样。
安装完成后可以在扩展槽上开2个孔,接出音频线和接收机天线,音频线插头突出也不会造成多大困扰,且总比拖一根长长的线来得清爽多了。如果你的控的教练口不是音频接头也没关系,只要找一个对应的教练接头,网上查一下针脚定义,同理焊接好接收机的负极和信号机到对应针脚上即可。
大工告成!接下来就是设置教练机和学生机了。
如果大家对如何设置教练机和学生机感兴趣可以给我留言,我在下次为大家奉上。
谁最骚?哈哈!!!!

楼主:
沙发自古是楼主!!!
右2屁股洗干净没有?
<

网友A:
淘宝30块钱搞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30块钱搞定。

乐趣,花钱的事就不是事
<

网友:
如何设置教练机和学生机,麻烦说详细点,谢了

网友:
自摸屁股能把妹。。你逗我呢

网友(2017-10-17):
能陪你飞飞机的妹子你就好好珍惜吧

网友:
AH6遥控器就要无线教练功能和有线教练功能:)

网友(2017-12-19):
谢谢分享。有时间了鼓捣一下

网友(2018-04-28):
我全都要,JPG

网友:
对协议的了解,又长了一点见识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