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进阶选择什么机型?

楼主(2017-04-25):
之前玩450直升机,入了固定翼后,估计也就是60循环锂电,飘飘机已经索然无味了。塞斯纳还在路上,估计也不会玩太久,什么机子比较练习技术?模拟器里固定翼最难的感觉是吉比,空机板机不到200元,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索然无味……所谓 “*前淫如魔,*后圣如佛”。。。楼主考虑FPV机吧,乐趣多些。

网友:
结果是玩直升飞机的老鸟,直接90MM涵道上F16\F18\幻影2000,或者直接一步到位,窝喷!

网友:
直接70涵道吧。马上乐趣就来了

网友:
毕业了,直接退魔,什么机都是索然无味

网友:
搞个大一点的F3A玩玩,应该能和直机有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
我是进阶的 雷电F3A  确实建技术,很灵敏

网友:
涵道机 配大推力的涵道
3d机也是很好的 76式32招你懂的

网友:
FMS 小绿F3A

网友A:
两个方向可选,上涵道或者像真机,上天刷圈,要么上3d或者3a 上天折腾,从直升机过来的上了天就想翻,所以估计你喜欢3d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塞斯纳飞了没两圈就开始翻跟头横滚倒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向可选,上涵道或者像真机,上天刷圈,要么上3d或者3a 上天折腾,从直升机过来的上了天就想翻,所以 ...

谢谢,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