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再问一次977电调刷BLHeli的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7-04-25):
刷了无数遍,看了好多教程,就是连不上电调......
麻烦各位大大看看我的刷机过程有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首先是硬件连接                                                                          没错吧?

然后制作interface,我选 右下角:Arduino 4way-interface        没错吧?

这一步是ok的,制作成功

回到选择,选Silabs  C2 (4way-if)                                                没错吧?

然后点连接电调,上电~

没反应,无论是先上电再插,还是先插再上电,都没反应
先点再连没反应,先连再点没反应
总之就是显示没链接电调,可我测了arduino上面的触点跟电调的触点都是相通的啊
查了很多帖子,有几个人有我这种情况,有人说arduino nano 国内山寨的跟国外的不一样,所以失败,但是我记得我们小鸡板块几位大大应该都刷过977的电调啊,比如 @拉丁兄,
你们是怎么刷的?请指教~搞了几天了,烦死

网友A:
问一句,电调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句,电调上电了吗?

上电了
PS:论坛是块福地啊,我折腾了几天,结果一发贴,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不到一小时,搞定了
原因是 C2K和C2D接反了~~~~~也就是我图1的红黄线接反了
我看很多教程都是像我图1一样接的,但是刚才去查了blheli里面的PDF文件看定义,确实应该是反过来接
我昨天其实也有反过来接,但是可能interface选错导致失败~
终于琢磨清楚了,谢谢关注哈

网友B:
刷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刷这个固件比原厂好在哪?我是一间软件就头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哪个版本固件

Turnigy Plush 12A
至于版本号,我发现10.4以下才能识别977本身的有刷信号
10.4以上包括最新的版本都不能识别977本身的有刷信号,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Turnigy Plush 12A
至于版本号,我发现10.4以下才能识别977本身的有刷信号
10.4以上包括最新的版本都不 ...

你不是用无刷信号?

网友B:
你那刷机工具,是不是淘宝10来元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刷机工具,是不是淘宝10来元的就行

是的,anduino 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无刷信号?

有刷有刷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