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打造水翼船

楼主(2017-04-25):
一直羡慕哪些动不动就破百的o艇,虾艇,手上只有一个60a的电调一只3650的电机,还有直机用的6s电池,希望做的水翼艇能跑个70-80km。

网友:
废物利用

网友:
有点先进吗,

网友A:
对称翼没有浮力吧?应该利用固定翼那种非对称的,才有浮力!

网友B:
轴会不会短了,起来后还打的到水吗,很新颖的设计,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会不会短了,起来后还打的到水吗,很新颖的设计,顶一个

不但短了,角度也有问题,应该长轴加大角度,这样船体抬起,螺旋桨也能接触到水面。

网友:
螺旋桨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C:
不是打击,象楼主这种水翼结构,就算能升起,也由于不能自稳而翻船。
参考这贴:
http://uzone.univs.cn/news2_2008_60381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翼没有浮力吧?应该利用固定翼那种非对称的,才有浮力!

有点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短了,角度也有问题,应该长轴加大角度,这样船体抬起,螺旋桨也能接触到水面。

得找个合适的航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打击,象楼主这种水翼结构,就算能升起,也由于不能自稳而翻船。
参考这贴:
http://uzone.univs.cn/ ...

谢谢,就是为了试试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期待试航。朋友,这个真的不太好搞!

网友:
大胆尝试,期待试航。

网友:
不要在太浅水区,要么前水翼搁浅,祝成功试航。先正常航行后,再提高速度。前水翼支架是否强度再加大点?50公里以上的水中阻力好大呀。

网友:
桨的位置不对呀,如果水翼起作用后桨就在水面以上了。

网友:
有没有视频 ,发出来看看,很好奇

楼主:
正如大家所说的,问题多多,我现在考虑用一个平衡仪来控制前水翼的动作了。

网友D(2017-09-12):
视频发个把

网友E:
厉害了!来学习观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