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机电源方案

楼主(2017-04-25):
26CC汽油机,9KG模拟舵机6只,接收舵机和CDI分别供电,配什么电池,多大的?舵机及CDI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A:
我的飞机接收机供电用的双天的稳压电源,cdi用的好嬴3a的bec。电池都是用的2s2200ma电池,飞了有一年多了,很稳定,我是13公斤的舵机

网友B:
你还用9颗舵机,也真是人才,标准舵机都用起来够呛,关键舵面都选金属标准舵机,你还来了个9颗舵机

网友:
是9KG的舵机,不是9克舵机,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用9颗舵机,也真是人才,标准舵机都用起来够呛,关键舵面都选金属标准舵机,你还来了个9颗舵机

用标准舵机 金属齿的

楼主:
我买个好赢的8AUBEC,两个输出头分别接接收舵机和CDI,接通点火开关,UBEC就发烫,电压大幅度下降,关闭点火开关就正常。这是CDI有短路情况?但CDI并不发热。请教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个好赢的8AUBEC,两个输出头分别接接收舵机和CDI,接通点火开关,UBEC就发烫,电压大幅度下降,关闭点 ...

CDI直接用2S电池就可以了,不用接UBEC.

网友:
那个BEC需要有大功率舵机配套,要不然功率小的舵机烧BEC。

网友:
我是用双天的bec供舵机电  单独2s供cdi     顺便问问各位大神 舵机和cdi能否共用一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接收机供电用的双天的稳压电源,cdi用的好嬴3a的bec。电池都是用的2s2200ma电池,飞了有一年多了, ...

请问我想配台机器 现在有815舵机6个 还有控和接收 其他还缺什么 。。不大懂什么ubec 和电池 什么双天双供电

网友C:
我的50CC是8ABEC双线供电,cdi是2s电池直接接上,舵机是GDW893  35kg数字金属齿舵机,飞行从未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0CC是8ABEC双线供电,cdi是2s电池直接接上,舵机是GDW893  35kg数字金属齿舵机,飞行从未出现问题

麻烦加wx a2211678998

网友:
不好意思,加QQ195741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