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 - 华科尔 Devo 12S 改 Frsky M9 遥杆教程

楼主(2017-04-25):
最近发现了 Frsky 出了 M9 Gimbal ,是一种颠覆性的产品,使用霍尔感应器,代替原先电位器的技术,因为没有接触精准耐用。当我一知道后立即买了两个回来打算装在我的神控华科尔 Devo12S 上,不再多说上安装教程!

M9 Gimbal 的漂亮铝合金面板,跟 Devo12S 完全合不上,不改装,跟本装不上..........
好在我家有台3D打印机,那就简单了,自己设计安装零件,并尽量对遥控器本身做出最小的改动,做到可以还原。

3D打印真的好好用,不出一会零件做好,上图:

把零件安装到控上的时候是这样的,请留意图片上黄色圆圈的位置,那两个位置上胶柱要稍为切割到跟零件表面是平的:

左右两块都装上的时候就变回这个样子了,请注意两边的胶柱都一样要切:

之后换上平头螺丝:

摇杆也要做一点点的改造, 黄色圆圈的位置要切开一点, 不然会顶着旁边的胶柱:

请留意摇杆安装的方向就知道要接哪裏了:

这个位置的胶柱也要切短,不然会顶着其他零件,左边的因为本身已经是短的所以不用切:

把压片安装在遥杆上,原理是这样的:

再装到摇控器上就可以了, M9 跟来的插头直接用就可以了只是要修改一下接线嘅顺序:

把其他的零件一一装好,完成!

软件方面,我是用Deviation的,改造之后有两个位置的信号是反了的,THR和ELE。好在有这个神软件,在tx.ini,手動設反一下就可以了:

[calibrate1]  << AIL
  max=3200
  min=530
  zero=1843
[calibrate2]  << ELE,要返转Min/Max
  max=940
  min=3680
  zero=2219
[calibrate3] << THR,要返转Min/Max
  max=690
  min=3340
  zero=2041
[calibrate4] << RUD
  max=3210
  min=690
  zero=1934

终于大功告成了!

网友A:
140一对的那个摇杆么。,。。有木有颠覆性体验

网友B:
D12s这个控据说掉漆?楼主用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一对的那个摇杆么。,。。有木有颠覆性体验

感覺比原本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2s这个控据说掉漆?楼主用的怎么样?

不是會掉漆,是電鍍的表面用久了會氧化,沒辦法的,用舊了就從新噴油吧

网友:
问一下楼主,Deviation这个软件是从哪里下载的能不能给一个链接和相关的说明文档啊。我也有一个12s的控。软件方面好久都没有更新了。谢谢

楼主:
好久之前我发过一篇文章关于这个deviation软件的

最新版本在这里下载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398-deviation-5-0-0

网友:
谢谢楼主了给的链接

网友:
看起来还有点小骚气呢

网友:
喷头距离平台有点低 稍微调高点

网友C:
多少米入的

楼主:
想改的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络我

网友:
十分想改,我的摇杆已经摔断过2次了,都是自己粘起来的。 正好楼主的神改装可以救命

QQ 912665 请楼主帮忙

网友:
我还囤了一对x9d原装的轴承摇杆。。。。看来囤错了

网友:
这个界面设置的不错,怎么搞的,还能改颜色?

楼主:
在Deviation你想怎改都可以,就把icon换掉就好,只是Devo12S比较麻烦,要build个lib档上载

网友(2017-07-04):
你好,能介绍d12s在怎么刷deviation的具体步骤吗?还有简单说明刷deviation的使用感受?我已经出掉我的d10,想收台d12s也改摇杆和刷机,毕竟frsky带m9的摇杆的遥控太贵了,而且菜单不是图形化的。另外对于霍尔摇杆我以前只在一些德国控上见过,如今能在以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体验到,实在令人兴奋不已,楼主的教程启发性很强!!!加油!希望能再详细一点哦!

网友:
这软件看着很屌啊

网友(2018-03-25):
哥们,我想问下,这个控如何设备失控返航

网友:
挺好看的还

网友(2018-08-04):
请问楼主大神我是原厂固件,怎么改摇杆的方向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改的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络我

楼主大神你好,我是原厂固件,不太想刷机,请问怎么改霍尔摇杆的方向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Deviation你想怎改都可以,就把icon换掉就好,只是Devo12S比较麻烦,要build个lib档上载

大神,麻烦您看看这个是改了哪里,谢谢

网友:
高手啊,动手能力真是了得。赞

网友E(2018-09-20):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3D打印的图纸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你好,我是原厂固件,不太想刷机,请问怎么改霍尔摇杆的方向呀?

反转磁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麻烦您看看这个是改了哪里,谢谢

就是把那磁铁转半圈,你松了螺丝就能转,转好后把螺丝上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3D打印的图纸

要圖紙就把你的電郵私信給我

网友C(2019-08-01):
大神,有D10的教程和刷机工具,固件我刚找到了。

网友(2020-08-13):
动手能力绝非一般,改的还挺漂亮的。

网友: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