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四轴 一个电调异常的热,求解

楼主(2017-04-25):
自组的F450,上电之后有一个电调异常的热,用测温枪看了一下在3、4十度,其他三个都没问题,Simonk 30A,解锁之后电机可以转,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不然不敢拿出去飞,怕飞起来就炸鸡,先谢过了

楼主:
补充一下,电调接飞控的线,接飞控的时候输入和输出接反过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电调要坏的表现

网友:
哪个电调有没有拆开过

网友A:
这还简单,飞机放平地,把浆装反,满推油门。(让飞机压地,而不是升空)。一直到电池没电。电调没故障,就放心飞吧。。

网友B:
异常热的电调是不是给什么别的电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简单,飞机放平地,把浆装反,满推油门。(让飞机压地,而不是升空)。一直到电池没电。电调没故障,就放 ...

我是正桨,加一点油,电池耗到没电,没出问题。但是每次加油都会固定有一个电机比其他的转的快些,那个脚会先翘起来,这个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常热的电调是不是给什么别的电器供电了?

是有一个电调给摄像头供电,但热的不是那个。会不会是飞控从四个电调取电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电调给摄像头供电,但热的不是那个。会不会是飞控从四个电调取电不平衡?

看来应就是这问题了,bec是线性就的就有这种问题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电调给摄像头供电,但热的不是那个。会不会是飞控从四个电调取电不平衡?

应该就是这样,你试试只保留一个电调给飞控供电,看看有没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