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十字盘上舵机通道接法,感谢感谢

楼主(2017-04-25):
       各位好,如题,  我的控为左手油门,摇杆对应的通道如图:
      请问在此情况下我的十字盘上的三个舵机该分别接接收机上哪个通道?麻烦告知,感谢感谢

       前几天买了个二手的450L,买之前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是知道这个飞机的危险了,我会注意安全。也知道了玩这个就得烧点钱了,目前打算先试着把这个飞机飞起来,试着悬停,后续再看入什么样的装备,现在这个飞机应该还有很多需要调试的地方,就得一点一点来咯。
       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把油门的通道接到遥控上那个可以旋转的一个开关上,直接通过这个旋钮去确定旋翼的转速,然后上升下降就靠旋翼的角度(以我目前所知这个似乎是螺距来确定的)了。我想这个应该是一种玩法吧,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适合这样,如果可以值得一试,麻烦告诉我一下这种情况下飞机上的舵机通道又是怎样的接法,感谢感谢。

楼主:
图片挂了,,摇杆通道为:左边左右为4,上下为3,右边左右为1,上下为2。另外我的这个飞机是有副翼的,谁能指导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先玩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玩模拟器吧。

感谢,模拟器有在玩。我很想在这个真机上捣鼓捣鼓,在网上看到的舵机通道接法是126,但是我这个遥控上的6我设置的是一个旋翼的,就是这个6都没用起来,所以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想着去瞎接了试试,所以前辈告诉我一下吧,就告诉左前,右前,后面这三个舵机分别接在CH几上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模拟器有在玩。我很想在这个真机上捣鼓捣鼓,在网上看到的舵机通道接法是126,但是我这个遥控上的6 ...

你没给出是用什么样的遥控和接收别人怎么能告诉你呢?
各个厂家的都不完全一样的,既然你能整套的买到,最好是问卖家,他应该知道。
你要是不知道这些,又是谁鼓动你买450的呢?
一般而言,一通道副翼,二通道升降,三通道油门,四通道尾舵,五或六通道陀螺(有的在七通道上)。但,美国地平线的就是:一通道油门,二通道副翼,三通道升降,四通道尾舵,五通道陀螺。
致于具体到直升机上的斜盘舵机,有前面单独一个后面两个的正“品”字结构也有前面两个后面一个的倒“品”字结构,飞控上也有“普通舵机”模式,三舵机模式(这还有分:90度,120度,135度,140度)等等;况且,斜盘舵机运动时都是两个或三个一起动的。
这些你清楚吗?
不请楚最好找休附近的朋友帮你,而不是自已瞎搞,要出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给出是用什么样的遥控和接收别人怎么能告诉你呢?
各个厂家的都不完全一样的,既然你能整套的买到, ...

不好意思,控是富斯FS I6,接收是配套的IA6B。我的这个是正品字,我在前面描述了,没描述清楚。卖家也是不怎么会捣鼓这个直机的所以他也算是没捣鼓好这个了。
一般而言,一通道副翼,二通道升降,三通道油门,四通道尾舵,五或六通道陀螺(有的在七通道上)”这个几通几通不是还要对应到遥控上面CHX对应的是哪一个摇杆吗。我的这个是正品字,我在前面描述了,没描述清楚。也说了某摇杆对应的是几通,当然我也知道这个可以去设置改动。您说的“飞控上也有“普通舵机”模式,三舵机模式(这还有分:90度,120度,135度,140度)等等”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不明白更深层次的东西。
舵机是三个一起动的我目前知道,目前我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安全问题我很谨慎,我都是单独拉出来一个空的电机接在电调上模拟主马达在捣鼓的,所以主尾翼都还不会运动。
后续我会去找找老鸟去求教的,目前就是想把这个主旋翼的舵机接好,老实说我看着这个主旋翼按照遥控的控制去调整我都很兴奋,包括尾翼的角度变化我也觉得好玩- -可惜的就是主旋翼的调整是不正确的,而我也没找到如何去让他正确运作的教程,所以才来求教大家。
大家放心,这个安全问题肯定是会重点去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控是富斯FS I6,接收是配套的IA6B。我的这个是正品字,我在前面描述了,没描述清楚。卖家也是 ...

你知道是什么控,就先看说明书,有这些章节讲到怎么接的,一般也会告诉你怎么设置。如果控的说明没有450L的说明书也会有。
另,致少我没看到过将油门通道设在控的旋钮上的,不放便使用。
其他的,你慢慢在坛里搜,都能找到。
想玩好,这是一个过程,就如上学的过程,不会一下子就成的。
看你热情很高!但这是一个慢功夫,就必须潜下心来慢慢学,细心做。
直接告诉你怎么接,那是害你,不是帮你!
你不害怕,我害怕!!!

网友B:
直升机得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是什么控,就先看说明书,有这些章节讲到怎么接的,一般也会告诉你怎么设置。如果控的说明没有450L ...

感谢感谢,我是该补补说明书了,之前看了下觉得有点简单就搁下了。
我也害怕,我看了论坛里出血的合集,飞机就搁着放了段时间没动,还在想要不要把关键部位的螺丝换一换还有打打胶的。这刚来玩这个炸机肯定的了,安全我肯定是会慎重对待的,不伤自己,更不伤别人。
我看到的你们的飞机好像都有个电调定速,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有没有,旋钮控制电机转速我用那个空电机试过,感觉还OK,但是那个油门曲线啊什么的我没去调过,我还以为这样是个方案呢,原来大神都不这样做
还是感谢你回复我的疑问跟我讲这多,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得有陀螺仪。。。

我这个有副翼,然后尾舵机上有个陀螺仪。我有想去换个无副翼的,但是想想还是先捣鼓捣鼓手上的这个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是该补补说明书了,之前看了下觉得有点简单就搁下了。
我也害怕,我看了论坛里出血的合集, ...

还真的是该看看说明书我这搞事情有点浮躁啊

网友C:
油门设在旋钮上不是不可以, 只是失控的时候你怎么收油门? 你必须脱杆收油门。。。

网友D:
對頻、不接馬達;可以慢慢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頻、不接馬達;可以慢慢試!

对频已经搞定了。马达我是没有接的,说明书上面有,我来慢慢捣鼓,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设在旋钮上不是不可以, 只是失控的时候你怎么收油门? 你必须脱杆收油门。。。

有道理,感谢提醒,我找机会去外场看看前辈们的做法

网友E:
我玩有副翼是这样接的时间有点长接收也不一样错了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感谢提醒,我找机会去外场看看前辈们的做法

有副翼机子精度不行调机会死人。还有模拟最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玩有副翼是这样接的时间有点长接收也不一样错了请指正

万分感谢你的回复,舵机是这样接的,但是也要对应摇杆的通道吧?我这样接了之后模拟了下,发现有摇杆上下跟左右对换一下才OK,我们加个微信吧,偶尔请教请教一下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的回复,舵机是这样接的,但是也要对应摇杆的通道吧?我这样接了之后模拟了下,发现有摇杆上下 ...

我技术也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设在旋钮上不是不可以, 只是失控的时候你怎么收油门? 你必须脱杆收油门。。。

有熄火开关不就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有副翼,然后尾舵机上有个陀螺仪。我有想去换个无副翼的,但是想想还是先捣鼓捣鼓手上的这个吧

旋钮设固定油门不定速,推螺距的时候电机负载加大,转速明显下降,小油门很容易不锁尾(自旋)。

旋钮设油门定速,非常好的方案,但需要配合电调定速或者陀螺仪定速。

旋钮设油门-螺距变速,FS i6可能做不到,需要自定义个混控,非常麻烦,不建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钮设固定油门不定速,推螺距的时候电机负载加大,转速明显下降,小油门很容易不锁尾(自旋)。

旋钮设 ...

感谢建议,我现在的电调不知道有没有定速功能,慢慢研究了再看那样的方案适合我一点,最近花在这台机器上的时间有点少了,现在放假又回了老家,争取回去了早点把机机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技术也很烂

前辈谦虚了,刚好你也飞有副翼,我肯定可以在你那里学到不少相关的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谦虚了,刚好你也飞有副翼,我肯定可以在你那里学到不少相关的设置

有副翼头都改成无副翼的了
最早我也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收了别人全套回来一看精度太差炸一次修半个月果断收了个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副翼头都改成无副翼的了
最早我也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收了别人全套回来一看精度太差炸一次修半个月果断 ...

我现在就有想要不要去换个无副翼的旋翼头的,想想还是先试试这个看能不能整起来的,等这个炸了就换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有想要不要去换个无副翼的旋翼头的,想想还是先试试这个看能不能整起来的,等这个炸了就换了- -
...

有副翼的头可以改无副翼的我就这样改了个要不就是一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