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天九1024和futabaT6j,哪款遥控更适合飞直机

楼主(2017-04-25):
麻烦用过的给我说说

网友A:
6j用久了中立点会跑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j用久了中立点会跑偏

6j没校准,跑偏了只能用subtrim调回来。。
楼主买t9吧,飞飞小360没问题的,注意接收机摆放,严格按照说明书来。反正无论6j还是t9飞大一点点的直升机都应该换,如果楼主目前只能考虑这两个控,对于新手来说还不如t9,6j比较反人类。t9直观点

另外可以考虑一下华科尔d00,挺好的

网友:
有6K了为啥还要买6J呢?笔段屏幕太不方便了

网友:
天九中文,功能强大,二代4096级了,完全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j没校准,跑偏了只能用subtrim调回来。。
楼主买t9吧,飞飞小360没问题的,注意接收机摆放,严格按照说 ...

只有T6,一直用它飞XL520,是否合适,有什么隐患。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T6,一直用它飞XL520,是否合适,有什么隐患。求科普

t6j的机械开关,久了不用会氧化,可能出现开控开不了或者开着好好的突然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6j的机械开关,久了不用会氧化,可能出现开控开不了或者开着好好的突然关机

多谢回复,控基本每个星期都在用,使用频率还算可以。莫非真的要买个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控基本每个星期都在用,使用频率还算可以。莫非真的要买个14?

先用用吧,有钱有条件当然买

网友:
用T6K,还带回传,

网友:
还可以升级系统,成8通道,而且多轴和固定翼里面有一些还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