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 壁固定翼模友转过来准备研究潜艇,希望各位老鸟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楼主(2017-04-25):
    有一定的模型手工经验,目前在潜艇区潜水很久

    有几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解答疑惑

    1.水泵沉浮需要水泵链接电池阀和双向电调或者两个微动开关用来实现水泵电机的正反转,那么水泵系统供电是不是需要另外增加一套供电系统还是直接接潜艇动力供电系统?
    2.水泵系统在工作中,有没有限位装置?水泵开启一直吸水/喷水,是否有影响? 还是说靠感觉潜艇只要潜下去就停止水泵工作
    3.当水袋里面无水是潜艇浮起正常平衡在水面上,当水袋里面吸满水,假如水袋在潜艇头部,会不会造成潜艇头重脚轻,姿态倾斜? 怎么克服?

网友(2018-03-31):
不错,真心很赞,顶,继续加油

网友(2017-05-29):
解答的很透彻

网友(2017-04-27):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疑。

现在所有疑惑都解开了

那就要加油搞咯!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直接并在总电源上就可以
2.水泵沉浮如果储水装置是水袋,那么不好做限位装置;如果是一个针筒( ...

非常感谢你的答疑。

现在所有疑惑都解开了

说的很详细,很容易理解!

网友A:
1.不需要,直接并在总电源上就可以
2.水泵沉浮如果储水装置是水袋,那么不好做限位装置;如果是一个针筒(水泵向针筒中注水,推动活塞),那么给针筒尾部加装一个限位开关,当活塞运动到尾部时触发,水泵一路停止正向供电
3.这个问题是潜艇浮心和重心(形心和质心)的问题,任何的水下设备都需要确保浮心和重心的统一,如果水袋不在潜艇重心位置,那么给适当的位置增加浮块或者配重块去调节其重心和浮心,使其统一
不知是否表达清楚,可以加QQ1030231971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