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rpion 4530电机轴

楼主(2017-04-25):
新旧轴对比,估计1000个起落。

网友:
这旧轴像是被高温烧过的啊

网友:
1000起落。。。够本了

网友A:
轴承先就挂了,及时换轴承是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先就挂了,及时换轴承是不会这样的

一针见血

网友:
是电机温度烧成这样,这电机温度多高啊

网友:
干磨才会高温

网友B:
楼主轴承定期上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轴承定期上油么?

上油。主要是连续飞造成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184
楼主看看里面的小技巧,很保护轴,话说你这轴都这样了,那会有多大的矿量啊。。。

网友:
我的2520两百左右轴和轴承配合的地方跟楼主一样,蝎子真会发烧

网友:
轴承得保养啊……

网友C:
蝎子原厂建议5-6起落至少加一滴轴承油,否则很快就甩干了。

网友D:
蝎子轴太贵了,   我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蝎子原厂建议5-6起落至少加一滴轴承油,否则很快就甩干了。

真的假的?这也太麻烦了。还有一问题,如果不断地滴油,会让飞机有点脏,强迫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蝎子轴太贵了,   我有更好的选择

方教授怎么又来论坛了,我以为你戒了!哈哈

楼主:
其实保护电机最根本的做法是,半个小时至少15分钟一个起落,做到电机足够冷却再飞,对保护轴承和轴很重要。

网友:
滴油分地方   灰大尘大的地方不适合

网友:
蝎子轴的表面处理也不是那么的到位, 其实蝎子轴不是很抗磨。 当然他已经做到正常工作状态下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教授怎么又来论坛了,我以为你戒了!哈哈

偶尔 看你 出来 蹦两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保护电机最根本的做法是,半个小时至少15分钟一个起落,做到电机足够冷却再飞,对保护轴承和轴很重要。 ...

你可以用 Combove 的轴, 不过你在西班牙, 没的用。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 Combove 的轴, 不过你在西班牙, 没的用。
嘿嘿。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 Combove 的轴, 不过你在西班牙, 没的用。
嘿嘿。

你好,可以介绍一下这款电机吗?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机绕线确实很棒,比我手里的pyro不管在满曹率等方面都要好些,但对于矽钢片,磁铁,效率,平衡等非直观的方面还是看不出来,可以的话麻烦您说一下自己的感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介绍一下这款电机吗?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机绕线确实很棒,比我手里的pyro不管在满曹率等方面都要 ...

硒钢片是川崎的,磁铁是超强的哪儿产的不知道,散热很好粗线绕效率高于蝎子扭力功率都大,值得你买一颗自己来飞行感受一下。Combove 已经出了 4725,4730和473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硒钢片是川崎的,磁铁是超强的哪儿产的不知道,散热很好粗线绕效率高于蝎子扭力功率都大,值得你买一颗自 ...

好的,确实值得考虑,这个牌子的电机对应蝎子4525的是哪款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确实值得考虑,这个牌子的电机对应蝎子4525的是哪款型号?谢谢

对应蝎子 4525的是  Combove 4725

网友(2017-06-10):
所以现在我把我电机挨个拆开上轴承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