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日本手蛇滚的操作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7-04-26):
不太了解蛇滚的操作方法,望大神指导。f3p的滚转是不是和30E50E的操作也有差别呢?

网友A:
其实说起飞行姿态的操作都是熟能生巧,动动脑子就应该想明白了,但这玩意想飞好,不只是动脑就能行,手上活必须多练,不是数学公式想会了就会了的事。

网友B:
从基本练起吧,告诉你手法基本功不行也滚不好。先把正倒侧飞的蛇行练好,连起来就是蛇滚。f3p是所有机型里面最容易飞3d的,能用3p飞不一定能用大机飞3d。最简单的例子是3p随意吊机手接,大机连吊机都不一定能吊住,差别很大,看你想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基本练起吧,告诉你手法基本功不行也滚不好。先把正倒侧飞的蛇行练好,连起来就是蛇滚。f3p是所有机型里 ...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起飞行姿态的操作都是熟能生巧,动动脑子就应该想明白了,但这玩意想飞好,不只是动脑就能行,手 ...

强哥又开始宣教手上的活了,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预备,唱~!

网友:
我告诉你公式吧,日本手右手副翼拉住,F3P不用补油,大机要补油,左手画圈1234,但是F3P蛇滚姿态没有大机机标准,因为太轻了。

网友C:
先练四位滚,熟练了再练蛇滚。

网友D:
楼主问的横滚吗?横滚简单点,

网友E:
右滾時,右手副翼打右到底,油門看情形增減,左手順時針繞圓。

左滾時,右手副翼打左到底,油門看情形增減,左手逆時針繞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练四位滚,熟练了再练蛇滚。

四位滚的话,飞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的横滚吗?横滚简单点,

蛇滚蛇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滾時,右手副翼打右到底,油門看情形增減,左手順時針繞圓。

左滾時,右手副翼打左到底,油門看情形增 ...

明白,关键是增减油门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关键是增减油门的位置

個人習慣:
直線時,機腹在滾到快朝上方時會增加一些。
轉彎時則機腹滾到快朝內側時會增加一些。
這樣滾起來比較不會一頓一頓的。
當然這不是一成不變,熟練後觀察飛機姿態,手指頭自然就會去推油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習慣:
直線時,機腹在滾到快朝上方時會增加一些。
轉彎時則機腹滾到快朝內側時會增加一些。

谢谢哈

网友:
模拟器上一定得先练习出来,有条件反射才行,这样真机飞行时,才能少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