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简单焊线方法

楼主(2017-04-26):
两头加锡对焊

网友A:
怎么操作

网友B:
最好搭接一下,直接用焊锡链接不太可靠。

网友C:
我这么玩过,锡韧性强度不够,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么玩过,锡韧性强度不够,很容易断

你功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操作

两台都加锡,有时间我出一个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搭接一下,直接用焊锡链接不太可靠。

可靠啊,不过不能弄太长

网友:
我是两头线分开两股,互相缠绕以后,加焊锡,特别结实,就是焊点会粗一点

网友D:
这样不结实,焊接点那里受力后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结实,焊接点那里受力后容易断。

这么粗你觉得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结实,焊接点那里受力后容易断。

焊点那里我用手掰都掰不动,怎么会断?

网友E:
建议把丝分开对插,然后缠上细丝(flitetest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丝分开对插,然后缠上细丝(flitetest有视频)

这招粗线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都加锡,有时间我出一个视频吧

QQ1159562439

网友:
手艺挺好

网友F:
焊点漂亮,但还可以更可靠些; 见过大电流时锡融化的,所以这样焊大电流加上受外力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点漂亮,但还可以更可靠些; 见过大电流时锡融化的,所以这样焊大电流加上受外力会断开。

我这个14号硅胶线,不过多少安的,再说我这个焊点圆润,内阻小,不会发热的

网友G:
樓主: 我支持你的方法,因為我用這樣焊法已經玩了幾十年,還沒有出過問題.

网友:
确实不可靠的,焊锡的导电性远不如铜线,接触电阻大。而且容易金属疲劳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 我支持你的方法,因為我用這樣焊法已經玩了幾十年,還沒有出過問題.

他们都是理论的,我们搞实际,我也这样焊飞了好久了从来没有飞断个,

网友H:
楼主这个焊工,应该不会断,除非刚好炸到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焊工,应该不会断,除非刚好炸到那个位置

藏机臂中间的,一般不会炸到

网友:
应该两线绞合后焊接才可靠。

网友I:
应该这样,然后把松香融进去再灌焊锡。楼主这个太危险,而且是用在工业级飞机上,小心惨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这样,然后把松香融进去再灌焊锡。楼主这个太危险,而且是用在工业级飞机上,小心惨炸

老铁没问题的,我以前做电调老化夹具和电池放电柜都是这样延长的用了好几年了也没问题啊

网友J:
楼主的方法要看实际场合使用,风险更大。13楼说的flitetest的方法粗线细线都可以用,出来的焊头也不回比线的外皮更粗,焊的好的话用锡量也不大。
楼主在11楼这照片都有点像线头插起来焊的感觉

网友J:
要说经验的话有个飞涵道的朋友一架双70涵道的飞机他就这样焊的,12号线,确定线头都吃饱焊锡再焊拢的。飞行中发热强度下降断开炸机了。后来我帮他用27楼那样焊的重新装了架新机。
飞直升机的也有同样的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方法要看实际场合使用,风险更大。13楼说的flitetest的方法粗线细线都可以用,出来的焊头也不回比线 ...

没插起来,就对着焊的,这样焊没问题的,过多大电流心里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说经验的话有个飞涵道的朋友一架双70涵道的飞机他就这样焊的,12号线,确定线头都吃饱焊锡再焊拢的。飞行 ...

这样焊充分融合,外圈补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焊功不错

网友L:
这个是基本功吧!玩电子只有小白中的小白才不会焊接吧
这样的线径焊好了绝对没问题,电流只要是线能承受的焊点没问题,至于强度几乎可以拉断线,而焊点正常。
粗线这样焊接可能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基本功吧!玩电子只有小白中的小白才不会焊接吧
这样的线径焊好了绝对没问题,电流只要是线 ...

说的对

网友M:
这么大型的工业级别的机器,这么一点点成本就别省了,差着几块钱,埋下个隐患,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么大型的工业级别的机器,这么一点点成本就别省了,差着几块钱,埋下个隐患,不值得!

飞了几次了,没问题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飞了几次了,没问题的

从规范上来说,这样是不规范的,焊锡只是填缝用的,不能起到机械受力的作用,特别还有可能在通过大电流的情况下,楼主知道以前的保险丝的吧?没有必要赌这个运气,如果出问题了是什么后果呢?如果这样的话,楼主可以将所有的冗余全部去掉。
还有一个,焊锡在低温时会变成粉的啊,当然那个是在0下30+度时。如果是信号线,这样焊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电源线的话,还是不用冒这个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这样,然后把松香融进去再灌焊锡。楼主这个太危险,而且是用在工业级飞机上,小心惨炸

我就是这么焊接的,感觉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规范上来说,这样是不规范的,焊锡只是填缝用的,不能起到机械受力的作用,特别还有可能在通过大电流的 ...

只能说不规范,电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用没问题,大电流这就是保险丝

网友:
可以的,焊点漂亮 ,不会熔的,除非线用线了,才会发热

网友O:
求助,为啥我焊锡不易溶入焊接处,总是水珠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求助,为啥我焊锡不易溶入焊接处,总是水珠状呢

焊锡不好,买中间含松香的

网友(2017-05-26):
引用 楼主:
焊锡不好,买中间含松香的

有牌子推荐么?

网友P:
好像都望了电调出来的线也是锡焊的,咋不出问题呢,所以楼主那样完全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带个电磁炉都没问题,除非短路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像都望了电调出来的线也是锡焊的,咋不出问题呢,所以楼主那样完全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带个电磁炉都没问 ...

好多人都不同意这样焊,

网友(2017-08-13):
引用 楼主:
好多人都不同意这样焊,

本来就是这样干的,电池原装T插,更换XT60插头,不也是这样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