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刹车功能在穿越机上有用吗?

楼主(2017-04-26):
穿越机不像直升机,没有螺距帮忙,开惯了直升机,玩穿越机时油门一个触底,4个马达瞬间停转,然后再要拉起,会有一定延时,而且也很唐突,这在直升机上不会发生。延时转动后,对于精确控高有难度,问问高手们是怎么看的

网友:
你开了motorstop当然会这样

网友:
电调刹车还是很有用的,可以让姿态控制更加精准,翻滚结束得更加干脆。至于马达停转,airmode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设置好之后,油门杆收到底,PID一样起作用,马达不会停转,一给油就可以拉起来。

网友A:
有用啊。
要减低速度或高度还是很好用的。
现在多数人都有用开关键来解锁。解锁后就算0油门全部电机都会转动,但不会上升。
所以现在没有0油门,电机停转这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啊。
要减低速度或高度还是很好用的。
现在多数人都有用开关键来解锁。解锁后就算0油门全部电机都会 ...

我开机解锁0油门,电机是不转的,这样不好吗?airmode是零油门加点怠速是吧?

楼主:
电调刹车在漂移车上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开AIRMODEL后有惊喜

楼主:
还有个疑惑就是:我目视悬停时,像直升机那样大角度前后左右摆动会炸鸡,这在直升机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是pid没调好吗?bf3.0默认的参数稍加了点曲线。直升机技术大家就不用怀疑了,正倒飞自如。

楼主:
炸鸡时失控乱串,有点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机解锁0油门,电机是不转的,这样不好吗?airmode是零油门加点怠速是吧?

咸鱼白菜,各有所好。
我没有用air mode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惑就是:我目视悬停时,像直升机那样大角度前后左右摆动会炸鸡,这在直升机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是pi ...

不是3D机,干嘛要前后左右摆动呢,炸鸡是不是因为姿态变了,没来得及修正就落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3D机,干嘛要前后左右摆动呢,炸鸡是不是因为姿态变了,没来得及修正就落地了?

肯定是和飞控有关,2次莫名炸鸡都是,fpv倒没事,就是降落后,想把机器再挪到跟前换电池时,动作大了点,想听听桨的呼呼声,然后会不受控制,一次还串到了树上,虽说穿越机入行不久,但凭着直机的老本,还不至于炸鸡,感觉好像和算法有关,飞控来不及反应,因为炸鸡都是在剧烈摇晃下,2次炸鸡后当然也不敢了,也就没有了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和飞控有关,2次莫名炸鸡都是,fpv倒没事,就是降落后,想把机器再挪到跟前换电池时,动作大了点, ...

降低pid各个值看看先

网友C:
一般都是解锁有怠速的 一来加速快些 二来知道自己解锁没有
说句不好中听的 没开怠速解锁的一般是才开始玩穿越机的 还没理解这个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解锁有怠速的 一来加速快些 二来知道自己解锁没有
说句不好中听的 没开怠速解锁的一般是才开始玩 ...

有道理

网友D:
刷Bf3.17体验反重力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刷Bf3.17体验反重力模式

请问反重力模式是什么意思?我看见了那个ANTI GRAVITY但是也找不到什么资料。我都是飞起来后用AIRMOD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反重力模式是什么意思?我看见了那个ANTI GRAVITY但是也找不到什么资料。我都是飞起来后用AIRMODE。
...

就是大油门时鸡鸡不会飞偏。以前是要把 I 调高,但是偏高的 I 会使普通飞时有种很迟钝感觉。
现在只需要调好普通飞的PID, 在反重力模式时,会自动提高 I 来防止飞偏。

楼主:
唉,现在飞个飞机跟做贼似的,不知道那些老鼠屎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要找个飞场太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油门时鸡鸡不会飞偏。以前是要把 I 调高,但是偏高的 I 会使普通飞时有种很迟钝感觉。
现在只需要 ...

请教那是不是跟设置airmode一样,比如切到airmode同时开ANTI GRAVITY?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那是不是跟设置airmode一样,比如切到airmode同时开ANTI GRAVITY?

可以的。Betaflight3.1.7最厉害的地方是消除了不少prop wash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和飞控有关,2次莫名炸鸡都是,fpv倒没事,就是降落后,想把机器再挪到跟前换电池时,动作大了点, ...

在地面开起怠速或者airmode有可能会抽疯,因为飞控给电机输出了,但是没有检测到位置变化,所以飞控的PID会持续增大输出量,直到飞机动,这比在空中输出的控制量要大了很多,造成你说的失控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那是不是跟设置airmode一样,比如切到airmode同时开ANTI GRAVITY?

补充一下,BF3.1.0开始新增了反重力功能,但是开始几个版本的反重力参数一直在修正和调整,有默认开启和默认关闭的。
3.1.6之前都是默认开启,反重力参数默认值是3。有些版本是1,相当于关闭了这个功能。

3.1.7以后,把反重力参数做成了飞行模式,类似手动,自稳,airmode一样,可以在模式中用辅助开关来打开和关闭。
另外反重力参数,在大机动状态下介入PID的I值,是可以通过在CLi命令行中,输入 anti_gravity_gain = ?来设置,数值是1-30,这个值是多少,决定了在大机动(包括轰油和收油)下,I值翻多少倍,即系统检测到油门迅速变化以后,把I乘以这个anti_gravity_gain以后,带入PID计算。
同理,如果觉得大油门下飞机锁的太死,可以调整这个gain值或者关闭反重力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那是不是跟设置airmode一样,比如切到airmode同时开ANTI GRAVITY?

BF的基础飞行模式是手动,也就是说PID为基础,后续的模式都是在手动模式上的叠加。自稳就是手动PID叠加自稳参数PID,airmode就是手动PID叠加airmode的PID参数,你甚至可以在手动上叠加,自稳,airmode,反重力,等等。
但是叠加的越多,pid需要调整的工作量也比较多,这也是为啥很多人强调,只飞手动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F的基础飞行模式是手动,也就是说PID为基础,后续的模式都是在手动模式上的叠加。自稳就是手动PID叠加自 ...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解释的很透彻,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我新装的80机架的小无刷,bf3.1.7的,roll和pitch的时候明显掉高,加大了rc rate还会,效果不明显,之前另外一个机架同样的配置不会这样
现在悬停还要60%的油门,之前40%的油门就能悬停了,哦,dys马达换成化骨龙的马达了,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解释的很透彻,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我新装的80机架的小无刷,bf3.1.7的,roll ...

这么小的轴距没有啥经验,多半是电机输出功率不够,你转的慢点就能跟上,角度大了只能靠轰油门补偿升力在倾斜方向的分量了,多半是电机输出不够。

网友:
应该还是和PID有关,但还有一个因素,来回摆动时,四个桨的转速不断变化,总体升力肯定也会小,这一点不如直机,直机是变螺距。我调PID也不是很过关,共同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地面开起怠速或者airmode有可能会抽疯,因为飞控给电机输出了,但是没有检测到位置变化,所以飞控的PID ...

解释透彻,高手。但是穿越机飞控绝对还是比直升机飞控差点。可能直升机只有一个桨,穿越机要四个桨;或者直升机十字盘控制起来比多轴控制多个马达转速要来得简单些。穿越机能自旋,已经是很高深了,很多人不理解,就像直升机能倒飞,吃瓜群众看的都很吃惊。

网友F:
没飞过直机,没啥经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飞过直机,没啥经验,哈哈

可以试试直升机,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