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设置求助,

楼主(2017-04-26):
自己做的F16涵道机,升降舵全动,用两个舵机,但是装上两个舵机是反向的,可以用2.6通道混控吗?怎么设置呢?急求,谢谢  遥控器futabaT8j

楼主:
备注,遥控器是futuba.  T8J

网友A:
不行好像,要么一正一反,要么楼主自己把一个舵机里边的正负极自己换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2副翼加2升降的飞机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好像,要么一正一反,要么楼主自己把一个舵机里边的正负极自己换一下

把舵机线上的红黑换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网友:
设置成两个副翼的固定翼模式,然后把遥控器里面1或者6通道其中一个设置成反向。

不好意思,看错了。楼主设置的是全动升降舵,这样设置不行。

网友:
5楼正解
或者把一个舵机的摇臂180度转下

网友C:
我也是改反向舵机!

网友:
只能改反向舵机了

网友:
买个反向舵机就行了。楼主,我也是T8J的控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秘籍,飞翼模式,左右平尾混控,可以控制升降和横滚。然后把副翼用y线连起来,插到一个空余通道,比如襟翼。设置升降通道和襟翼通道混控,ok。这样打升降的时候副翼不动,打副翼的时候四个舵同时动。

网友:
如果嫌混控麻烦,又不想改舵机,10块钱买个舵机反向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改反向舵机!

有个东西叫舵机反向器,就10块钱

网友:
天地飞的是三角翼混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