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空心杯穿越机接收机不停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如题,F3有刷飞控,接收机用的某宝上的1g富斯接收机,飞几秒会突然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接收机灯会灭掉,掉下来之后灯又亮,又可以起飞但是还是会掉下来。应该是接收机断电了,但不知道是飞控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网友A:
感觉真要断电的话,有刷飞控比接收机更容易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真要断电的话,有刷飞控比接收机更容易出问题吧

断电我的意思是可能F3飞控给接收机供的5电不稳,因为飞控是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