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机如何快速有效掌握降落技巧】

楼主(2017-04-26):
    最近在练手90涵道机,选用的机型为YAK-130,一款上手容易的飞机,从第一次模友教练线带飞2个电池,到后来自己尝试降落,都没有掌握降落的技巧,在模友的指点下,降落熟悉了,不再像之前那样拍在地上,现在问题来了,降落下滑进场的时候,什么时候拉升降舵让机头15°抬起轻轻接地,并且保持抬头滑行一段距离后接地,请飞涵道的大师们给予指点

网友:
重来都没15度降落过

网友A:
说不清楚啊,模型这个只能靠经验,因为没有仪表可以参考。
只说拉杆这个话题,降落的时候目视判断高度和速度,下滑线高了收油松杆让飞机往下掉(调整好的飞机低速时候会自然低头,维持平飞需要稍稍拉杆,所以下降高度的时候不需要推杆,慢慢松杆就行)。下划线低了就加点油门保持拉杆,油门一定要根据速度配合升降舵。 至于你说的降落保持抬头的拉杆时机,这个也不好说清楚,简单的讲如果速度合适,飞机离地面半米左右你轻轻拉杆 ,这时候飞机应该轻微抬头但并不会爬升而是减速并继续下降高度直到接地。如果你轻轻拉杆飞机抬头不掉高度或者会爬升,那就是你飞机速度高了,这时候你跑道要够长可以保持平飞一两秒让飞机继续减速然后再试(具体看你速度),或者干脆推油门复飞。如果你轻轻拉杆飞机抬头有失速征兆,可以迅速补一点点油门让飞机维持这个状态直到接地。大概就这样,没法把那种感觉说给你,自己体验吧。另外提醒一下,想降落好看要学会带动力降落,练习机那样到一定高度直接收油到底滑翔降落的方式不适合翼载荷高的像真机,应该在天上先减速,然后靠飞机的动力保持低速慢慢飞进跑道(小心别失速)。而翼载荷小的飞机,你再怎么努力也别想这么抬着头降落。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楚啊,模型这个只能靠经验,因为没有仪表可以参考。
只说拉杆这个话题,降落的时候目视判断高度和速 ...

网友:
这个是整个航模最关键的一部分,要靠经验积累的

网友:
同意上面几位模友的,这个只有靠熟能生巧了。

网友:
每飞一圈回来就低空通场,试着机轮着陆推油复飞,合适时机就降落,反复滴练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带油进场降落,速度是关键

网友:
只能是多练习了。没什么捷径

网友:
每飞一圈回来就低空通场,试着机轮着陆推油复飞,合适时机就降落,反复滴练!这个方法好!

网友:
这个要熟能生巧
多飞多练

网友:
降落从低空通场开始!能做好慢速低空通场,再降落水到渠成的事情!关键要多练!

网友:
尝试不同速度低空通场 几十次以后 就会了 哈哈

网友:
一边收油门减速一边拉杆,这样就不会一拉杆反而爬升了

网友B(2017-05-28):
让老手在旁边帮你看失速点指导你收油缓降,专门拿电池练习起飞降落。等你完全掌握飞机失速点以后,降落反而会成为你最轻松的一环。至于后轮滑行着地降落这跟飞机速度配置环境风速息息相关,最快熟悉这种降落肯定需要频繁练习大仰角飞行,还有手握遥控的细腻控制手法。我也飞不好,只会瞎糊弄

网友(2017-08-21):
引用 网友B:
让老手在旁边帮你看失速点指导你收油缓降,专门拿电池练习起飞降落。等你完全掌握飞机失速点以后,降落反而 ...

新手刚刚会降落,现在降落不要怕了,起飞倒怕

网友:
还有个飞场跑道不够长 这种带速度地上滑跑也不合适

网友:
低空低速通场是个很好的练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