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新版舵机已经飞了几天

楼主(2017-04-26):
已经飞了几天,新舵机摇臂是白色的,按照惯例,我切舵臂炸鸡可以卸力,
这招很管用。一年多都没有炸坏过齿轮。舵臂炸滑开了,捡起来通电状态下自己强扭复位就可愉快飞行。
说一下新舵机,不通电时候推摇臂,齿轮声音很细腻,果然比原来好多了,用手顶住舵臂打舵,感觉力度也不小。
然后装上机,发现行程比旧款的大了一点
要说飞行效果,因为我是装在150dfc旋翼头鸡上面,然后我2台鸡的电调也不一样,所以还不好比较,非要说不同,就是新款舵机飞加150dfc旋翼头,自旋翻是无比滑溜到位,没有卡顿,螺距清晰到位。
顺便说一下,外置电调这几天飞了对比,感觉动力是绵绵不绝……

网友:
求外置电调链接

网友:
新款120吗?

楼主:
搜索好赢10A就行,我买的是50多块。到手是9.6g。剪掉线5g这样。
如果用银燕12A更便宜,就是重一点。

楼主:
是的。新鸡过段时间才有卖。包括主板
据说O圈也用了新的材料,原来的太渣了。旋翼头虚位的元凶。

网友:
我的120买了两个星期。。。。然后没发飞了

网友A:
好盈电调定速能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电调定速能定吗

没有定速,感觉这个定速意义不大

网友B:
啥时候开卖呢,价格几何?

网友C:
请问楼主怎样解决120后半段时间电池没力的,是要换电调还是有其它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新鸡过段时间才有卖。包括主板
据说O圈也用了新的材料,原来的太渣了。旋翼头虚位的元凶。

好机值得等,现在想起我的那些设备心还在滴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样解决120后半段时间电池没力的,是要换电调还是有其它办法???

全新电池正常情况下动力是一直很充足的,我的电池有一大半是飞了2年多,拿来练习绰绰有余。
动力不足首先检查电机是不是出问题,这个很简单,买一个备用电机,换上去。如果是电机线圈断股的动力会丧失一半以上
如果是没问题的新电机,还是那句话,动力绰绰有余,全程暴力钟摆无压力

排除电机问题后其次,检查旋翼头
拉杆是不是扭曲了
O圈是不老化坍塌萎缩了
这些机械的问题我不想多说了,大家应该用心看看总能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开卖呢,价格几何?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批量有货,据说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电池正常情况下动力是一直很充足的,我的电池有一大半是飞了2年多,拿来练习绰绰有余。
动力不足首 ...

电机无问题,刚充完电摆几下就感觉变软了,看你视频后段还很爆的,我的机就不行!!

网友D:
不切舵机臂的话炸机会不会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切舵机臂的话炸机会不会扫齿?

没有扫不了的齿轮,金属齿一样可以扫。不切舵臂是和自己过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无问题,刚充完电摆几下就感觉变软了,看你视频后段还很爆的,我的机就不行!!

这个电机很容易震断线,如果你不绑扎在主板上面,有一个电机我都自己焊接了4次。。。。
如果动力只能摆几下我可以肯定的说就是断线了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出广告啦        小鸡虚位好大   用dfc应该会小点  更准

网友B:
有舵机臂开槽照片吗?参考下,刚入手怕切错位置和力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舵机臂开槽照片吗?参考下,刚入手怕切错位置和力道了,谢谢

不要切到底,否则会彻底打滑,上钉时候留一点不要拧紧,如果不通电用手扭感觉扭不过去,再松开一点螺钉,这是弄费掉一个后我才找到的感觉,不过弄好了是一劳永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切到底,否则会彻底打滑,上钉时候留一点不要拧紧,如果不通电用手扭感觉扭不过去,再松开一点螺钉, ...

给个照片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照片学习下,

你把第二张照片放大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来一个清楚的

网友:
有想法啊,切舵机臂

网友E:
这个舵机臂装回去怎么才能装到位啊,我发现有时候角度会不对,又要拆下来重新装一次,很难一次对准。要不然十字盘就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舵机臂装回去怎么才能装到位啊,我发现有时候角度会不对,又要拆下来重新装一次,很难一次对准。要不然 ...

熄火状态下,打一半油门,三个舵臂是水平的。如果不水平就是装歪了,装舵臂是通电状态下

网友:
回头也切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状态下,打一半油门,三个舵臂是水平的。如果不水平就是装歪了,装舵臂是通电状态下

感谢!太有用了。

网友:
全面铺货了吗?马云家没搜到

网友:
好想玩直机,模友求推荐

网友F(2017-06-16):
引用 楼主:
是的。新鸡过段时间才有卖。包括主板
据说O圈也用了新的材料,原来的太渣了。旋翼头虚位的元凶。

楼主,我买了新机还在路上,请问新机和老款怎么能看出区别,卖家说是新款的,以前买过他家的110,120真机没见过,包装有区别吗?怎么区分新老款呢?还有就算升级了舵机看您的说法好像也该切舵机臂,对吗?先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买了新机还在路上,请问新机和老款怎么能看出区别,卖家说是新款的,以前买过他家的110,120真机 ...

在哪家买的,我一直没找到靠谱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买了新机还在路上,请问新机和老款怎么能看出区别,卖家说是新款的,以前买过他家的110,120真机 ...

新款舵机摇臂是白色的,旧款是黑色的。新款也要切舵臂否则也会扫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舵机摇臂是白色的,旧款是黑色的。新款也要切舵臂否则也会扫齿

150X  XK120 那个手感更接近MCPX 无刷的手感  我指的是那种飞起来轻盈 动力相对满足自身重量  跟手 我自己飞MCPX 改HP05S的无刷声音真的是目前我飞过的小鸡 最好听的一个。无奈控卖了 ,飞机没得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家买的,我一直没找到靠谱的,谢谢

利利家买的,说是新款,快递还没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款舵机摇臂是白色的,旧款是黑色的。新款也要切舵臂否则也会扫齿

谢谢楼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