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过热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做了一架纸飞机,上电,调试时,不一会就会断电。检查后发现电调很热,应该是过热保护了。但是电机仅低速运转了一会,电机2204,电调银燕bls12a,之前在另一架纸飞机上使用过,那架炸坏了。这个电调我把连接电池的xt60头延长了10厘米。飞机上安装有一个a3super 飞控,但电调直接连接接收机应该和飞控没关系。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用的多大的桨 电机kv多少 电池几s
电调功率可能小了点

飞控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会不停的修正舵面, 舵机的动作增多,消耗更多的bec电流导致过热,但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
既然用的是60头 ,又看电池那么大 感觉你的电调太小了  我的电调 12A 的 还是好盈 那个什么60多块钱的那个 肯定比你这个好 用的3S电 我 也就是调试下舵机  一会摸一下也很热,就在这几天 每天都是这样 ,季节到了  电调的皮扒了吧   再一个 最好换个好点的电调吧  电调在动力系统中是惟一一个有自我保护的  相当于家里的保险丝开关啊    用不好的  到了天上 损失的就不是一个电调了 是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多大的桨 电机kv多少 电池几s
电调功率可能小了点

调试时没有安桨,电机2300nvm.3s电池,我把飞控下了,电机空转,打舵,2-3分钟失控,电调特别热,电机停在最后位置哒哒响,接收机灯微弱的闪,遥控上没有接收机的电压显示了。

网友:
你换一个电调试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B:
固定翼的单发功率比穿越高,最好用30A电调。带2204基本上不会烫

网友C:
你用12A 的电调,,带2204电机。。。还用3S,,, 没直接烧掉就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12A 的电调,,带2204电机。。。还用3S,,, 没直接烧掉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当初直接按照酷玩实验室那个纸飞机配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的单发功率比穿越高,最好用30A电调。带2204基本上不会烫

但是我只推了三分之一油门,打舵。还没3分钟就失控了,正常吗。

网友:
有额外的电调或电机么,交换一个试一下,电机也许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