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遇到个奇葩事,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7-04-26):
今天用电脑设置k8的时候突然出现能连接上但不能修改数据的奇葩情况,一修改数据就出现连接错误的提示,换了跟数据线也没用,这是k8坏了吗?但是以前都用的好好的啊。

网友A:
我的k8,只要电机一转,十字盘就自动右倾,停转就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8,只要电机一转,十字盘就自动右倾,停转就平

我的k8只要接收机连上bec,电机一转就狂抖舵。

网友B:
同时接了蓝牙模块和USB?会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k8,只要电机一转,十字盘就自动右倾,停转就平

遥控信号的中立点不对,在setup里面的Tramsmitter里检查是不是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信号的中立点不对,在setup里面的Tramsmitter里检查是不是都是0%

谢谢谢谢,我回去马上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接了蓝牙模块和USB?会冲突

会。必须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接了蓝牙模块和USB?会冲突

谢谢回答。但是我只接了usb

网友:
多试几次就好了。线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但是我只接了usb

主控是通过串口经过一个CP2102跟电脑通讯的。串口只有TX和RX两根线。电脑上能识别USB的话CP2102应该是好的。你这个现象看起来跟RX不通很相似。我会检查一下蓝牙那个口上有没有异物短路到了什么的。或者掉进去什么东西(晃一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通过串口经过一个CP2102跟电脑通讯的。串口只有TX和RX两根线。电脑上能识别USB的话CP2102应该是好 ...

k8有没可能受电调或电机干扰?我那大kbar连上bec输出到接收机,电机一动就抖舵。用杜邦线直连接收机就不抖了。

网友C:
usb接收模块坏了只能蓝牙设置。k8质量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接收模块坏了只能蓝牙设置。k8质量就这样了。。。

在家里用电脑方便点,蓝牙适合外场,我的蓝牙模块之前插反了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通过串口经过一个CP2102跟电脑通讯的。串口只有TX和RX两根线。电脑上能识别USB的话CP2102应该是好 ...

谢谢解答,我检查一下

网友:
你把K8的自动微调关了,立马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8,只要电机一转,十字盘就自动右倾,停转就平

你把K8自动微调关了立马就好

网友D:
什么原因,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好了吗?

好了,换了一个k8

网友:
不是自动微调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