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刷機失敗

楼主(2017-04-26):
F4 刷機後沒有com port 在USB 只看見圖中的

楼主:
已經刷了多次一樣。BF 沒有Com ,請問大神我做錯什麼?

楼主:
也刷了多個版本。亦沒有反應  。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大神看到!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A:
用zadig安装成com口驱动,现在的是usb串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zadig安装成com口驱动,现在的是usb串行设备

因先前安裝Zadig 轉了32駆動  刷完F4就轉左USB 駆動 是否再用zadig安装把usb 轉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先前安裝Zadig 轉了32駆動  刷完F4就轉左USB 駆動 是否再用zadig安装把usb 轉Com

是啊,安装成CDC serial

网友B:
试试原厂的dfu刷写工具吧,用这个刷F4杠杠的,刷了n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原厂的dfu刷写工具吧,用这个刷F4杠杠的,刷了n块了

已經成功,謝謝,刷完F4又要裝多次駆動。USB轉回Com駆動

网友:
对的,用zadig装DFU模式,然后短接F4的BOOT,连上就可以刷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