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電壓不準

楼主(2017-04-27):
B6 充電時每S 為 4.08,  4.06,  4.05,  4.05 總電壓應該是 16.24V 但在B6顯示出滿電16.8V, 所以電池充不滿,因為到16.8V時 B6充電的電流少了,很快就停充,請問各位高人,這可以怎樣校準.

网友:
B6 就没准过,少一点就少一点吧,起码安全。因为本身精度有限,校准能满之后很容易过充。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换精度高的充电器吧

网友:
刷一下这个固件然后校准试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525

网友:
可能是线或是接头问题   捣鼓看看

楼主:
先謝樓上各位回覆,但有沒有簡單點的辦法如改電阻等等..............這充電機好像不值得花太多時間去修.

网友(2017-08-29):
可以改EEPRom数据,改电阻不太好,温漂不一样

网友(2017-10-09):
看看cpu是什么,avr的能刷机,带软件校准功能。其他的cpu只能调电阻。

楼主:
謝謝樓上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