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分享实用D板F3P加强心得

楼主(2017-04-27):
分享实用D板F3P加强心得

        入模一年多,先后飞过KT板、魔术板、EPP及D板等多种材料的F3P板机几十架,各种材料的优劣在此不多复述,毫无疑义D板是最适合F3P的材料,但其价格贵、不耐炸的特性让许多新入模的朋友十分困扰。一般炸机易损的位置按概率算分别为头部、腰部和翼尖(尾部损坏一般只在吊机练习时出现),参考前辈们的加强方法,下面把我的体会分享给大家(加强方法部分借鉴了非漫游奥丁的设计和部分国外模友加强的方法,这里声明表示感谢)。最后希望大家早日练成高手,那时就不需要再这样加强了。
        首先来个多角度整体加强效果图

        上面这里是头部,按三角形形状在机头位置位置分别贴两条0.5碳片(注意机头魔术板与D板之间碳片均按三角形粘贴),另加两条向尾部延伸的通长0.5碳片,同时分别在机头上下切面贴0.3碳片(也可以从头到尾一贴到底,图中为了减轻重量,我只贴了头部),此外,用3毫米魔术板按对应机头位置切出机头形状并用胶水粘在机头两侧(为了减重我在这里做了镂空处理),目的是利用PP板的韧性在炸机时缓冲能量,再加上中间碳片的支撑,可有效减轻炸机时对机头的损害,这样只要不是太过强烈的炸机都可满血复活。

        腰部照例在两侧贴0.3碳片(也可以在腹部边缘处贴,但个人感觉没有在侧面贴的强度大),通长贴下来可以防止对腰部和机身的横向扭曲。

        在炸机时翼尖也是易损部位,翼尖受力会使其扭曲甚至折断,为尽可能保护翼尖,在此位置用0.5碳片做两个小的斜向支撑(注意这个小碳片在涂胶水之前要放平后用手尽量向下压一下,使其两头正好抵住前后的碳片),这样可有效减轻其受损程度。
    其它位置的加强和支撑可使用传统方法,在此不再复述,可以在论坛里查找相关资料说明。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小经验,虽然不能做到炸不坏,但是飞机寿命显著增强,而增加的不到10克重量在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整机保持在150-160克起飞重量上下。
第一次发帖,弄不太好,还请多谅解。
    再附两张RF模拟器中的截图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非常棒的制作帖子! 接收机也很棒,期待视频。

网友:
你在侮辱D板

网友A:
问一下是什么电调,

网友:
国内很少有F3P场地,还是觉得3D更随性点。

网友B:
朋友的帖子得赞一个!很有用的心得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什么电调,

好赢飞腾10A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应该改进的地方,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欢迎批评指正!对于个别人无端的言论本人不做评价,相信模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C:
我想看看实际效果炸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看实际效果炸炸看看

这是炸过好几次的机头,照片可能看不太好,而且炸机的力度也不完全一样,可以尝试一下,提高寿命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炸过好几次的机头,照片可能看不太好,而且炸机的力度也不完全一样,可以尝试一下,提高寿命肯定没问 ...

嗯嗯我想问问楼主用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想问问楼主用什么胶

比较好用的是大牙膏和风范家的马牌胶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较好用的是大牙膏和风范家的马牌胶水

是速干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速干胶吗?

对的,尤其是马牌胶水已经得到好多论坛模友的证实,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尤其是马牌胶水已经得到好多论坛模友的证实,确实挺好用的

好谢谢

网友:
加强没必要你那么繁杂,d板刚性很好,没必要加强那摩多,像那种机翼面积比较小的飞机重量加到180,没法好好玩。d板的话,鸟锅,翔翼,质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