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66遥控器白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27):
因为这控的开关接触很不好,每次都要用手抵住才能开机。所以今天拆了控,把开关触片拆下来后磨了几下确认接触正常后再装回。。。于是,就发生了开机白屏,啥显示、啥声音都没有,只有显示屏白色背光。。。。。安装和接线都是用手机照完后原位走线,没有改动。唯一就是原来开光的外壳接地的线被我剪断了。不知道为啥现在白屏了,感觉像是单片机没有启动,但电源是通了呀。

网友:
支持图解真相。
帮顶!

楼主:
实在等不及大神的指点了,自己做的孽自己解决。。。重新化整为零拆光,发现前面修开关接触问题时拆掉了两个外壳固定座,问题就出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厂商为了节省成本的关系,这个开关外壳居然承载着导线的作用,于是将对应的两端接起来,瞬间就好了。
伟力这控大家反映手感不好,不过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支持不拆控的情况下美国手、日本手一键切换,挺人性化,唯一不足就是里面的用料一般,电位器的接线有些单薄。不过之前拆过几个国产控貌似都差不多。

网友:
lz我的控也是一样,扔一边好久了,具体是哪里接触不好啊?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啊?

我也是小白一枚。。。。不过情况可以跟你分享下。
我这个控本来就是好的,只是开关接触不良,这次拆开想把开关清理下(或者换一下),你可以看到图中拨动开关有5针,两侧想当然以为是固定作用的,所以我拆开时直接剪断了。然后开关修复后再装上去。这个时候白屏就出现了,然后逐一排查(其实啥都不懂,只是回忆下拆控时动了哪些)。最后排查到那个开关两侧固定针,其实也是回路的一部分。

白屏可能有好多种情况导致,我猜想是屏灯点亮了,但数据没有传输。你可以先拆开后看下我碰到的开关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