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电机轴开槽用什么办法磨好呢?

楼主(2017-04-27):
新买蝎子4015,输出轴居然不帮开槽的

网友A:
可以用紧配型的轴套。没必要开槽除非有专业工具

网友:
两根钢锯条并起来分分钟固定

网友B:
用这个玩意先磨出个槽,然后用平口锉刀打磨一下,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紧配型的轴套。没必要开槽除非有专业工具

马达齿是顶丝压紧,没有槽会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玩意先磨出个槽,然后用平口锉刀打磨一下,完美。。

有没有比较厚的砂轮呢,这个太薄割出来宽度可能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玩意先磨出个槽,然后用平口锉刀打磨一下,完美。。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学名叫啥?

网友:
用电磨装个金刚砂磨头或者楼上那样小锯片,锯片薄又不是用切的用刮铲个面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达齿是顶丝压紧,没有槽会滑的吧?

理解错了,以为给卡簧开个槽。机米螺丝用定位好轴上锉刀磨下就行了不讲究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学名叫啥?

电磨?英文反正搜dremel肯定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磨?英文反正搜dremel肯定能找到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学名叫啥?

电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了,以为给卡簧开个槽。机米螺丝用定位好轴上锉刀磨下就行了不讲究的话

轴太硬,可能还是要电磨才行,锉刀费劲

网友D:
锉刀。全靠自己的手

网友:
用砂轮机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锉刀。全靠自己的手

嗯,先用砂轮磨,再用锉刀修整,效果还可以,没想象的难磨

网友:
买个砂轮磨磨就行了,没必要想太多

网友:
锉刀没问题的,当然如果有个台钳夹住就更好了

网友:
考验你钳工水平的时候到啦 。手工挫

网友:
当然上角磨机,网上几十块一套,上次差点入了,毕竟去机电门市也要二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