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6208

楼主(2017-04-27):
请教各位大神,FUTABA6208的两个工作模式:高速模式和一般模式,在接数字高压舵机时会有什么区别?该选择什么模式比较恰当?如果选择模式不正确会有什么现象?会不会出现失控现象?

网友:
数字舵机用那个模式 随意便行 , 模拟舵机就别用高速模式了 会挂掉的

网友:
没用过高速舵机,接收机的高速挡不可用普通舵机。 接过一次时不时出现抖舵和回中,先不懂以为是舵机的问题换了舵机还是一样,接收机改低模式就好了。 据说模式错了还会引起舵机发热烧毁。

网友A:
说明书写的清清楚楚,楼主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写的清清楚楚,楼主去看看

我买散装的接收,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散装的接收,没有说明书

官网有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