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换向阀请教,有3D图

楼主(2017-04-27):
一直好奇挖机换向阀,里面的结构图基本找不到,知道的网友估计都是自己生产来卖,也不愿意告诉你。难点就是中位回油功能
这两天自己做了这个原理图和3D图发来给大家请教一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做成功了一定把图纸分享给大家。
问题一,红色旋塞跟白色部件是不是直接贴在一起,加工时磨得很平整就行。
问题二,靠黄色部件里的三个橡胶圈挤压红色旋塞跟白色部件贴合行吗,还是另外有什么部件

网友A:
中间白色板做什么用??可以取消啊,我的理解,加工时磨得很平整就行,装配时端面涂抹螺纹胶;关于密封圈,不能用密封圈来压旋塞,密封圈安装在旋塞扭杆上起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白色板做什么用??可以取消啊,我的理解,加工时磨得很平整就行,装配时端面涂抹螺纹胶;关于密封圈, ...

白板跟绿板中间有黄色的中位回流槽

网友:
能用现成的水龙头陶瓷阀芯吗?那个密封好啊!

网友:
不建议做,原理很简单,能不能成功主要看加工,或许等试验成功花的钱比买成品还贵,没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感觉你的原理可行,但有一点,怎么能保证两个以上油缸工作时,由于油缸阻力不相等,阻力小的油缸先动,阻力大的油缸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感觉你的原理可行,但有一点,怎么能保证两个以上油缸工作时,由于油缸阻力不相等,阻力小的油 ...

这个问题网上买的成品换向阀都存在。不太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网上买的成品换向阀都存在。不太好解决

所以说~~~这个换向阀还是很令人着急的

网友:
有买过成品阀的吗??会存在负载小的油缸先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感觉你的原理可行,但有一点,怎么能保证两个以上油缸工作时,由于油缸阻力不相等,阻力小的油 ...

论坛上有一个做过挖机(好象是卡特彼勒)的大能说过,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比例阀。这个比例阀是怎样工作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额额😊……比例阀,懂得来科普科普哈😄

网友(2017-05-28):
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B:
这个阀相当不好用 开阀只能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角度内 大点小点都不行  一开就全开 一关就全关 不能实现微动操作 更不能多路联动  我买的就是这种三路的 恶心的要死 一个开阀角度不到位 其他两个都会乱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阀相当不好用 开阀只能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角度内 大点小点都不行  一开就全开 一关就全关 不能实现微动 ...

额……能具体说说吗,就是开阀角度太小,不能控制微小流量吗?

网友:
买份图片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阀相当不好用 开阀只能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角度内 大点小点都不行  一开就全开 一关就全关 不能实现微动 ...

阀芯上再加个定位珠子不就行了。

网友:
中位回流是个麻烦事

网友(2017-08-28):
专业的液压阀是比例阀,阀芯开口大小来控制油缸速度,而且需要带补偿器才能几个动作同时进行,互不干扰,目前微型液压貌似没有这种

网友A:
不知如何描述……但别人做出来的也很顺溜啊……他怎么实现比例控制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