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内芯和外围屏蔽线相通?

楼主(2017-04-27):
请教,我的at9接收机电路板(注意是电路板上,也就是没焊天线)上,天线内芯焊点和外围屏蔽线焊点是相通的,正常么?用万用表测的

楼主:
乐迪at9遥控器

网友A:
原则性 馈线是不通的  连通的话 一根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性 馈线是不通的  连通的话 一根不就完了

是啊,我也纳闷,一直不敢加电试机,怕烧了,准备返厂

网友B:
单独的天线用电缆线的芯线与网线是不通的,但是 当接入电路后 可能就通了,因为电路中有匹配原件【如 小阻值的电阻  谐振线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天线用电缆线的芯线与网线是不通的,但是 当接入电路后 可能就通了,因为电路中有匹配原件【如 小阻 ...

我测试了一个其他品牌的接收机,两者在电路板焊点上是不通的

楼主:
已解决,是正常的,已经上电测试过了。

网友C:
fltsky的回传接收机不通。。。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tsky的回传接收机不通。。。

焊好之后,接收机正常使用,未出现问题。深层次的知识我也不懂,共同关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好之后,接收机正常使用,未出现问题。深层次的知识我也不懂,共同关注吧

有拉锯测过么?

网友D:
正常。有的天线都是通的。我还做过双菱天线蹭网,双菱就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拉锯测过么?

没有拉距测过,我一直都是视距内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有的天线都是通的。我还做过双菱天线蹭网,双菱就是通的。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D:
还要告诉你,剥出内芯线31毫米长就是2、4g天线,11、8毫米就是5、8g天线。如果没有屏蔽线,随便一根金属导线也是31毫米11、8毫米也是天线!!

网友:
你可以把包有屏蔽线的部分看作延长线,真正露出屏蔽线的部分长度就是天线!!这段长度决定天线频率,是天线波长四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告诉你,剥出内芯线31毫米长就是2、4g天线,11、8毫米就是5、8g天线。如果没有屏蔽线,随便一根金属导 ...

可是我的天线断掉截掉了一块儿,接上仍然没问题啊?31mm是指哪块长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天线断掉截掉了一块儿,接上仍然没问题啊?31mm是指哪块长度呢?

露出的芯线没有屏蔽层的那一段31毫米

网友D:
露出的芯线没有屏蔽层的那一段31毫米,你图中银色的那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出的芯线没有屏蔽层的那一段31毫米,你图中银色的那一段

可是我再次焊接的时候,自己剖开的一段,当时没有在乎长短,现在仍然是接收正常的,下次我拆开量量尺寸,难道恰好是31毫米?

网友D:
有屏蔽线的只是延长线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