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船新人,投石问路,几个问题望老船长们给予赐教

楼主(2017-04-27):
这几日翻了舰船板块好多帖子,想入门嘛,又有点摸不着门路,对舰船模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概念,请老船长们赐教啊!
1.舰船模型分类都有哪些大类?如o艇、深V、虾艇等等具体指的是什么?通俗解释是什么?
2.各类的性能、特点、区别等又是什么?各适用于什么玩法?什么领域?
3.我想从制作木质覆玻璃钢这类船体入门,应该选什么路线起步?有何推荐船型和图纸?
4.木制船模制作过程中,常用的加工手法有哪些?我应该如何获得相应的技能提升?
5.我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了解舰船构造,最终完成一艘木制或玻璃钢的单、双人龙舟(真正坐人进去划的),我应该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比方说我要如何计算浮力载重?下图的船体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什么类型?

请老鸟们赐教啊!

楼主:
啧……这请教贴怎么就沉了?真没大神愿意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网友A:
关键你的问题太多···呵呵···至于什么船型你可以在网上搜下对比对比就可以了····航模和你图上的船不是一个概念吧···航模要么玩的是航姿要么拼的是速度·····制作过程你可以参考论坛制作贴··至于技术要慢慢积累经验才能得到提升··没有速成···唯一的捷径就是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的问题太多···呵呵···至于什么船型你可以在网上搜下对比对比就可以了····航模和你图上的船 ...

首先先感谢九哥的解答,我们回到船模的层面,我想问一下,木结构覆玻璃钢工艺,新手适合做哪个船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感谢九哥的解答,我们回到船模的层面,我想问一下,木结构覆玻璃钢工艺,新手适合做哪个船型?

o艇吧···论坛图纸比较多··结构稍微简单··应该比较好上手··

网友B:
既然你要做真船,我建议你去科技论坛,那里有很多真船的制作帖子,另外我不建议你走速度艇,跟真艇差距太大,新手入门,深V是最合理的

网友:
你要先百度下,基本了解什么船什么样,高速船和低速船有什么起别,论坛上有本竞速手册,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要做真船,我建议你去科技论坛,那里有很多真船的制作帖子,另外我不建议你走速度艇,跟真艇差距太大 ...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