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室外飞这么危险,还是室内骚动起来,DVR录像版本

楼主(2017-04-27):
DVR录像

手机录像

配置:
机架:自切XR130
飞控:黑蚁飞塔F3两层
电机:BR1407  4100KV
电池:花牌 4S  850毫安
螺旋桨:3045BN
摄像头:1177山寨版本

网友A:
电池过放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过放了把

油门一下大了就这样,停下来就回来了

网友:
利害利害真利害!

网友:
好机好技术!

网友B:
把PID发上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ID发上来,参考一下,

56  40  37

网友:
这个有点吊

网友C:
为啥你转弯高度不会上升……讨教手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你转弯高度不会上升……讨教手法,谢谢!

我的摄像头仰角设置了45度,转弯头再往下压压一点很难变换高度,只会往前推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