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大kbar奇葩故障

楼主(2017-04-27):
软件里的校准啥的都弄好了,然后拆桨试机,电机不转,十字盘平的,螺距,副翼,升降,方向都正常。
只要电机开始转,十字盘就右前倾,尾舵往右移,当转速标定完,电机定速转动后,十字盘又自动回平,所有舵机都正常。
电机开始转,十字盘右前倾,马上切hold,十字盘又回平,一切正常。视频待会儿上。正是奇葩了这故障,请各位看官给把把脉。

网友:
可能是你hold的时候有微调不是0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个情况,,,遥控器重置,kbar重置,重新调整好以后,kbar在地面调机时候遇见震动大的时候就会歪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个情况,,,遥控器重置,kbar重置,重新调整好以后,kbar在地面调机时候遇见震动大的时候就会 ...

你好,你的k8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k8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么?

我是这么解决的
1、重置遥控器,重新调整遥控器
2、重置kbar,重新调整kbar
以上是为了排除设置的错误
再就是机身排震。
都做完以后,飞机拆掉大桨和尾桨,推油门旋翼头转动,,,如果还是有十字盘倾斜,也不碍事,飞起来自然就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