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零”成本防护方案。。

楼主(2017-04-27):
玩穿越的免不了磕磕碰碰的,然而天线是高高在上,首当其冲容易挂掉,  有许多接收机天线都要从碳纤板的上顶板的空位穿出,然而碳纤板的空边缘是很锋利的,即便是拿锉刀搓一下也还是免不了在飞行的磕碰中划破接收机天线外皮或或者干脆磨断,即便是磨破外皮也会导致天线外层和碳纤板接触而短路,很有可能会影响接收机的接受距离。

天线磨破外皮

天线磨破外皮

楼主:
今天更换接收机天线,正为天线耗费快而郁闷呢,突然手碰到了一个水笔芯笔尖保护帽,其粗细和碳纤板的孔差不多,何不用它做个天线护圈呢?

好东西呀,

好东西呀,

网友A:
拿根尼龙扎带,用热缩管一起套着就行啦

网友:
也是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根尼龙扎带,用热缩管一起套着就行啦

热缩管没有弹性,一样容易磨破,这个橡胶套或许会更好些。

网友B:
其实用星巴克的咖啡吸管更靠谱

楼主:
安装后的效果,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星巴克的咖啡吸管更靠谱

集思广益,减少损失,

网友:
水性笔芯销量翻番

网友:
你这样也是没用  保护了出线处  但是总体你还是没保护好  直接套热缩管多好啊

网友:
三精蓝瓶钙吸管

网友C:
我都只是直接用黑胶布粘在机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只是直接用黑胶布粘在机臂上。

我也这么干过,后来改成热缩管+扎带立起来了

网友:
没有用。。。这么说吧。。。天线这么高,还是裸体,天线很软。。没用的
其实过程是炸鸡,天线弯曲,碰到了正在转动的桨,被桨砍断

解决方法是天线尽量竖起来的部分短一点,4CM左右竖起来。竖起来的部分,套2-3层热缩管,或者热缩管里面加一根扎带之类的硬物体,维持天线的姿态。。保证炸鸡的时候不会过分弯曲被桨扫到。。。。仅此而已。。。

网友:
口服液那种硬吸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我都用热熔胶加固

网友:
很有喜感的改装

网友(2018-10-08):
引用 楼主:
今天更换接收机天线,正为天线耗费快而郁闷呢,突然手碰到了一个水笔芯笔尖保护帽,其粗细和碳纤板的孔差不 ...

水笔芯笔尖保护帽
---好东东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