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垂直起降死胖子!

楼主(2017-04-27):
死胖子是个非常不错的载机,尝试制作垂直起降!有这方面的大神,敬请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A:
电机在飞的时候不倾转,阻力可能会很大吧,lz应该想想平飞的时候四个大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多飞机都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在飞的时候不倾转,阻力可能会很大吧,lz应该想想平飞的时候四个大桨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多飞机都没解 ...

是的哦,这方面还没想好!

网友:
论坛里看到的,应该和你的创意差不多吧

楼主:
他这个是工业机,双发的!理论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B:
空速管安裝的位置會受頭罩的氣流響。最好是伸長出去裝。

网友:
中看不中用

网友:
zuo做成三轴的不就好了  四轴重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速管安裝的位置會受頭罩的氣流響。最好是伸長出去裝。

长度不够啊

楼主:
三轴不好布局啊!

网友:
正在做三轴倾转式固定翼,可有效避免累赘提高航速。

网友:
相当于两套设备一架飞机,这样的话效率极低,飞来玩玩可以。

网友:
感觉效率低,尝试能不能效仿F35的方法

楼主:
反正肯定比多旋翼效率高

网友:
爱折腾是值得尊敬的

网友:
这种就是完全飞不了多久,完全是浪费,如果你真想垂直起降,给你个方案,三角翼飞翼这种,搞双发,配置A控最新的飞控,就可以垂直起降了,只要动手能力可以,具体想要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Q981636148

楼主:
硬件基本安装完毕,然后就是各种调试!

网友(2018-03-01):
这是多粗的管

网友:
可以可以 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做成功了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2018-09-28):
用的什么飞控呢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呢的配置嘛?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你的机翼是包碳了?

网友:
好咯、顶楼住很棒

网友:
老哥搞出来没有啊?想咨询一下,也想搞一个垂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