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选用…纠结

楼主(2017-04-27):
翻出6年前炸过的翼手龙50,修完了引擎,把飞机全部拆光对着装配说明慢慢修了近一个月。当时店家配的都是futaba 3001,感觉飞机跟不上手。玩了这几年车,落下不少舵机,感觉应该能用的上。看着这些舵机太纠结,对90°十字盘的舵机选用不是很了解,还请老鸟们点拨一二。

网友:
9255倾斜盘就挺好的

网友:
90度的尤其是总螺距是单独一个舵机顶着全部的重量,用kst825 35kg的会好些,其他的舵机随便用

网友(2017-05-28):
    当时店家配的都是futaba 3001,那是很不负责的,要想飞最起码螺距要换   可以的话FUTABA 9255,要不然继续坚持一起飞就远离自己............................

网友:
直接用亚拓的也没问题,但别猛飞。

网友:
机械混控的机子不同其他,螺距要大力,其他就随意,你要便宜收个二手15kg以上直机斜盘舵机低压版就行,第一高压这机用不上,第二尾舵你是9254吧,6v就已经吃不消了。其他舵机,副翼和升降用一样的就行,油门随意只要不是尾舵这种窄频的就行。我的r50用的油门9001,副翼升降3001,螺距春天的20kg舵机,锁尾9254,接收电2s用亚拓的b6x或者b6t降压。

网友A:
觉得跟不上手是因为转速较低,这机有副翼本身速度也慢,螺距也小,有副有有副的飞法,讲究的就是调机的精准和飞行时的慢动作一样的感觉。这机很好,我是发动机问题,不然天天拿出去浪,钟摆是摆不动的,但是基本的横滚筋斗没问题的,飞机很轻,空中熄火不论多高听着转速的声音稍稍控制螺距都能熄火降落下来。顺道说下,我还用的是原厂木桨,可能太多了混起来了,配平配了好多才能用,不然飞机直接振散架。。。

楼主:
谢谢指导,飞机现在已经装完了,正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跟不上手是因为转速较低,这机有副翼本身速度也慢,螺距也小,有副有有副的飞法,讲究的就是调机的精准 ...

谢谢指导,飞机现在已经装完了,这几天正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飞机现在已经装完了,这几天正在调试。

杨格的排气就是亮啊~好看,祝爽飞~

网友(2017-07-05):
我记得90°斜盘对舵机的要求好像要比120°的要求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