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精灵2挂GoPro4,求改装可以遥控控制录像的方法

楼主(2017-04-27):
我的精灵2+
GoPro4,用大疆5.8G模拟
图传
,每次拍东西,都要在地面把
GoPro按成录像状态后飞上天,有没办办法通过改装设备,使可以在遥控上控制录像或者关停录像的。

网友A:
我用的是别的运动相机,买个运动模块控制线就可以用遥控器的某个段位开关来控制,不清楚你gopro相机有没这种控制线

网友B:
首先你得换遥控器了把,精灵2本身的遥控器没有空闲的可以控制通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