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弟,师兄有话说

楼主(2017-04-28):
各位新入魔师弟,师兄有点小经验告诉你们。电机用郎宇,电调买好盈。控买天地飞,frsky。电池买花牌格式富力双天。充电器买icharge 。祝各位爽飞不炸鸡。

楼主:
舵机银燕,futaba。再好的没用了。楼下补充别捣乱

楼主:
舵机再好的没用过,不是没用。楼下再补充

网友:
新手用辉盛舵机,XXD电机,便宜,反正都是炸

网友:
充电器icharger还不错,不是太缺钱、并且打算很快就换的话不要买B6,也不要迷信所谓的“并充”。电池本来就是消耗品,再好的充电器也不能延寿多少,安全第一,有过过充事故的请直接否决掉。
电池关乎飞行,存储安全,就不要买太差的。有过存放时候自燃,非过放电鼓包的,焊点很差、导线太细的,请直接否决。

遥控器不喜欢折腾的话,天地飞,喜欢折腾的话买能刷开源固件的。不差钱的当然futaba。

银燕的电机也挺不错的。

网友:
我说,电机最好别用细出轴的,一炸一个断

网友:
充电器买A9 方便的要死

网友A:
充电器新手A6足矣,配上保姆,万事大吉! 当然要有一个好点的电显,一般的BB响,都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新手A6足矣,配上保姆,万事大吉! 当然要有一个好点的电显,一般的BB响,都有很大的误差~!

电显有推荐的吗?我用bb响,油门一大就叫,下来一看电压还能飞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显有推荐的吗?我用bb响,油门一大就叫,下来一看电压还能飞好久……

淘宝上30几块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2017-05-31):
电池关乎飞行,存储安全,就不要买太差的。有过存放时候自燃,非过放电鼓包的,焊点很差、导线太细的,请直接否决

网友:
电调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充电器用啥最好??

网友:
icharge还是A6好??

网友:
直升机的话,需要有个螺距尺,别说没用啊,没用说明调机技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