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讲 用ppm电调搞定小4驱车

楼主(2017-04-28):
第32讲 用ppm电调搞定小4驱车  https://v.qq.com/x/page/q03977zlwvo.html

PPM双路双向电调是佩恩的一个小创新,可以轻松搞定小4驱车,而通过5通道模式切换,可以获得不同体验。

1000-1300  Normal模式  (2,3通道独立控制,3通道控制第1路电机输出,2通道2路。 适合:坦克车)

1300-1600  Sync( 3通道完全控制第1路和第二路电机输出,油门100%时电机输出100%,1,2通道无用。适合: 需要大驱动,并用舵机转向车,但因为占用ppm,所以用处不大)<所以两段开关也很适合此电调>

1600-2000  油门/转向模式(3通道控制油门,油门100%时电机输出75%, 1通道控制速度差转向, 1通道电机控制比例50%,适合: 4驱小车(可装apm了),旋酷车)

网友A(2020-08-07):
版大:   我買了2顆 PPM双路双向电调. 請問如何跟 F3 飛控連接 ?目前發射機與飛控.接收機都有連接. 但是電變與馬達沒有訊號
第5動有設定3段開關模式

發射機: 樂迪AT9S
接收機: 樂迪R6DSM / PPM模式
飛控: SP RACING F3
飛控軟件: INAV 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   我買了2顆 PPM双路双向电调. 請問如何跟 F3 飛控連接 ?目前發射機與飛控.接收機都有連 ...

跟飞控没关系, 接收机ppm直接给电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飞控没关系, 接收机ppm直接给电调用

我是想用F3飛控來替代APM飛控的方式
來控制戰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用F3飛控來替代APM飛控的方式
來控制戰車

我都还没搞过

网友A:
請問:這顆電變插上接收機的PPM輸出後.
要如何才可以再插上侍服機其他的CH
讓侍服機可以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顆電變插上接收機的PPM輸出後.
要如何才可以再插上侍服機其他的CH
讓侍服機可以動作?

应该 电调上有 servo 输出, 后来推出的接收机可以同时输出ppm 和 servo, 就取消了。

网友A(2020-09-12):
引用 楼主:
应该 电调上有 servo 输出, 后来推出的接收机可以同时输出ppm 和 servo, 就取消了。

电调上有 servo 输出, 后来推出的接收机可以同时输出ppm 和 servo, 就取消了。
請問: 這電調原本板子上有SERVO輸出的PORT. 可以自行焊接線上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有 servo 输出, 后来推出的接收机可以同时输出ppm 和 servo, 就取消了。
請問: 這電調原本板子上 ...

可用解码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7133614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