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017北 京模展买的白板手抛机改电动遥控

楼主(2017-04-28):
2017北 京模型展上20元买的白板手抛机,滑翔性能还不错,翼展500mm左右,加上手里有神控D10,不改成DSM接收电动遥控太浪费了
说干就干,上网买了AR6400接收机,相关配件如下:1、SPEKTRUM 斯巴顿 AR6400系列 微型 6通道 DSM2 DSMX 接收机
2、GWS(广营)2510电动螺旋桨
3、8mm 0820 8520 空心杯电机马达
其他琐碎小东西就不列了

第一步,先把手里闲置的神控刷deviation固件先
刷机教程查看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728&highlight=deviation
deviation官网地址,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最新5.0版本,和DFU刷机工具都有下载
我还是先刷4.0.1版本好了,刷完如下:

然后开始改白板机了
1、挖驾驶舱安装设备槽
本来打算用烙铁加热铁丝挖槽的,结果铁丝端都没怎么热,没法融化泡沫,

最后只能加藤鹰一指禅附身了,用美工刀切好槽位后,开始用手抠(此处忘记拍照了,略过。。。。)

2、增加升降舵面
由于机尾后面是连体的,这个升降舵改造花了我不少时间,最后是用1mm碳杆连通两边舵面,然后穿过中空方管碳管用热熔胶固定到尾翼上

3、增加方向舵面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从中间切开后,插入塑料膜片作铰页,

最后完成升降舵和方向舵改造如下,

今晚就先干到这,明晚继续---------------------------------------分割线----------------------------------------------
这两天一直陪娃玩来着,都没空更新,现在继续更新

4、增加控制拉杆
拉杆用1mm碳纤杆,两头用0.5mm钢丝作连接,

固定接收机位置,用的是AR6400接收机,内置两个直线舵机,2A无刷控制器,重量4g左右

用烤串的竹签在机身上穿两个洞,穿出碳杆控制尾翼

大家以为这就完了么,嘿嘿,我还要加动力的
5、安装后推电机
后推动力用8250空心杯+2510桨直驱,做完后初略测试了下,推力有点小呀,以后有时间再换动力吧

做完后测试总重为72g,推力大概测了下,有点小,也就17-20g左右,推重比勉强0.3,这个动力有点小了。

楼主:
动力改进测试

之前找了个无风的天气试飞了下,感觉动力还是有点弱,虽然能飞起来,但是稍微拉高点,就动力不足掉头了
鉴于大家建议8520配2510桨过载了,所以又上万能的淘宝买了58mm桨还有强磁版的8520和传说中的8523
---------------------------------------------------
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推力测试,实在太简陋了,大家勿喷呀,哈哈!
1、8520电机测试
测试条件:8520强磁版电机,1S/4.0V锂电
测试结果:8520电机+58mm桨,推力大约36g
                 8520电机+2510桨,推力大约39g

2、传说中的8523电机测试

测试条件:8523强磁版电机,1S/4.0V锂电
测试结果:8523电机+58mm桨,推力大约43g
                 8523电机+2510桨,推力大约45g

8523电机+58mm桨

8523电机+58mm桨

8523电机+2510桨

8523电机+2510桨

8520电机+58mm桨

8520电机+58mm桨

8520电机+2510桨

8520电机+2510桨

网友:
一指禅?这才是亮点啊

网友:
我以为写完了呢,配件图片一并上了别

网友:
挖的时候,可否考虑给铁丝和烙铁头加焊锡,使得它们能焊接在一起,这样,温度就够了。

网友:
这个桨不太适合8520直驱,大部分电机会过载

网友A:
你这个推重比太低了,估计不行。空机,设备都一样的改装,我也弄过。空机刚性不错,你都掏空就是了,能减重不少。后来我又自己用3mmepp 板做了机翼,尾翼,前拉,很是好飞。弄到最后,就是用了它的掏空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推重比太低了,估计不行。空机,设备都一样的改装,我也弄过。空机刚性不错,你都掏空就是了,能减重 ...

掏空机身?,从中间切开挖空,然后再粘合起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掏空机身?,从中间切开挖空,然后再粘合起来么

对呀,这样切的才够薄,够均匀啊。反正我是这么弄的。

网友:
换小四轴的56mm桨吧,推力30克左右。

网友:
推重比0.3可以飞?静待佳音。

网友B:
桨太大过载了,8520电机用56mm那个桨推力至少有40克以上。电池和线路弄好一点推力超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过载了,8520电机用56mm那个桨推力至少有40克以上。电池和线路弄好一点推力超50以上。

多谢推荐,回头搞个56mm桨3试试

网友(2017-11-20):
通道中人,赞一个!空心杯背推,可以试试减速组啊!

网友:
没看懂升降舵怎么改造、可以详细上图吗?  谢谢